[音响] 拆解佛山乐从华夏APLD TD-1000磁带卡座

楼主(2024-03-24):
早上路过回收站看见这台卡座,和老板讨价还价后30元买回来,只是剪线了,其他不缺件,外观还好。

里面很干净,没有灰尘
有条皮带很粗,按不下录音键

ta7666、lc7515
标示生产时间92年9月
la3220、lc4053
lm324、lc4053
lc4066
la3161
an7812
接线试机,开始不亮也不转,测量变压器无输出电压,测量保险发现已断路,短接保险试机。左边各键都正常。
右边播放正常,各键除了录音键不能按下,其他都正常
计数器正常
右侧机芯有点小问题,以后再处理。两边放音都正常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这么多年了,机芯皮带居然还能用?如今还能保存有磁带,也是老烧了,90年代,我也有几百盘磁带收藏,现在都想不起来去哪了!

网友:
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也

网友:
像这样怀旧的产品还是买小日本的经典机型比较好,有收藏价值

网友:
小日本的经典机型比较好

网友:
难为了设计师,那个录音拉线设计的真叫绝。感觉30买这个不值

网友:
俺的新旧半口袋录音机芯丢到过道,不知道哪次被收废品的薅走了

网友:
那个拉线按钮算早期的远程控制吧?
能用真不错,录音按不下是因为你的磁带有写保护。

网友:
塑料机芯,一般般

网友:
还有磁带用吗

网友:
很老的机子了

网友:
三维立体拉线

网友A:
那条长长的、绕绕的拉线是拉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条长长的、绕绕的拉线是拉动什么的?

要录音时,按下录音键就拉动绳子,牵引拉动录音开关。

网友:
这是国产普通机芯.当时国产只有一款是电控轻触机芯的, 品牌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