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烙铁头比较大小

楼主(2024-03-25):
烙铁头比较大小

网友:
70w以下的这辈子就用t12了,因为还有二十多只烙铁头

网友:
比功率比较靠谱

网友:
T12咋不搞一个K头的!·

网友:
我就一种,黄花调温。

网友:
头大的热容大,焊接大焊点时温降会小很多,前提是功率要够

网友:
感觉马蹄口的比较好用

网友A:
T12有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有这么大吗?

是210太小映衬的

网友:
感谢分享,喜欢小刀头和尖头

网友:
头大加热慢

网友:
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刀头应该用处不同吧

网友:
T12用了很多年,刀头应该是最理想头型了。

网友:
我还以为245很小。看样子936差不多

网友:
一个黄花烙铁用到如今。

网友:
哈哈,我有把200W还是300W的歪头大铜头电烙铁,之前焊接电瓶车锂电池买的,那才叫大

网友:
习惯刀头和马蹄头。。。。

网友:
还是较习惯马蹄口

网友:
同样功率下,头大的温度波动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