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3-25):
网友的一台N1盒子,不开机,插12V直流电源一瞬间大电流迅速掉到小电流30Ma,明显有短路的地方

拆下主板,万用表测量发现内存供电VCCQ1.5V没有,EMMC供电短路,在EMMC旁边电容加3.3V电压发现有线网卡RTL8211F发烫,果断拆下网卡并更换,更换内存供电芯片,再次上电可以正常开机;

接下来换个32G东芝EMMC上去,刷机,再换两颗翠绿色的指示灯,此机完美修复

网友:
应该顺便把主板的贴片电解电容,换成固态贴片就完美了

网友:
能修理芯片,水平是可以的。

网友:
轻车熟路了吧

网友:
买个吧  也不贵

网友:
这个当年不便宜,必须修好

网友:
能修理芯片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牛,我HK1盒子瘫了快两年了,没能力修

网友:
lz还是很熟悉电路,菜鸟很难查

网友:
分析到位,判断准确,学习了。

网友:
我收了一个TPLink路由也是短路,没测出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030-1-1.html

网友:
可以判断故障

网友A:
怎么辨别那几颗6pin 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辨别那几颗6pin ic型号

型号是A9ARGK,马宝有的

网友:
现在很多设备不能通过USB烧录数据不好修,还有就是数据不好找。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
楼主是专业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