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大机箱适合用来搞NAS?

楼主(2024-03-25):
最后可以装很多个光驱位硬盘盒,

哪种机箱可以装5个以上光驱位硬盘盒呢?
手上的全塔机箱好像最多只能装3个光驱位硬盘盒

网友A:
5个光驱位硬盘盒,非常浪费空间。
需要多位3.5HDD的话,大多横置。

比如半岛铁盒的F10,F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光驱位硬盘盒,非常浪费空间。
需要多位3.5HDD的话,大多横置。

光驱位硬盘盒插拔硬盘比较方便啊

网友:
硬盘位置 基本上大的机箱都支持10个以上,随便固定一个螺丝就行了  又不天天搬动。
硬盘位置 基本上大的机箱都支持10个以上,随便固定一个螺丝就行了  又不天天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驱位硬盘盒插拔硬盘比较方便啊

你可以把前面板拆了,开关随便找个地方固定就行了。
你可以把前面板拆了,开关随便找个地方固定就行了。
你可以把前面板拆了,开关随便找个地方固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光驱位硬盘盒,非常浪费空间。
需要多位3.5HDD的话,大多横置。

半岛铁盒的F10不是光驱位硬盘盒,拆装硬盘不方便?

网友:
大机箱都可以吧

网友:
买个蜗牛A款,不转码的话全套即可,四个抽屉,一个内置2.5,内置的可以从usb取电,改一下线就行,安静省点省心,配个只能插座,自动开关机,按需开机,嘎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