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个SATA硬盘冲突可能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4-03-25):
担心用了好几年的2T硬盘出问题,又买了一个4T全新希捷硬盘。旧硬盘分为1个区,当作数据备份。新硬盘分为4个区。系统盘为一个SSD,256G。折腾了一周发现,只要将两个硬盘同时挂在主板上,当写新硬盘时,时常出现硬盘消失,过十多秒又恢复,很不稳定。只连接一个硬盘时,读写都是稳定的。可能有哪些原因?主板是技嘉B250芯片。过去单独硬盘也出现系统找不到了,重装系统又好了的现象。后来将装系统时,完全安装到SSD,安装完成后再挂上硬盘,避免与系统有关的分区安装到硬盘上。

网友:
电源不行的可能性最大。电源不行的可能性最大。电源不行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两个硬盘是不是挂到一根电源线上了

网友:
检查SATA供电是否正常,尤其是12V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我感觉也是供电不足,

网友:
楼上都说了,大概率是电源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电源最可疑了。先检查一下电源接头有没有变形接触不良,sata线是不是劣质线。

网友:
描述的就是电源不稳定故障,花50买个带独立电源供电的硬盘盒试试呗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两个硬盘不要接在同一根电源线上。。。。

网友:
供电问题,电源的硬盘插口内弹片脏了氧化了,或者弹性不好了夹不紧硬盘接口,俩盘接一根线上了,电源本身老化供电不足,都有可能
我前天拆了电源的硬盘插头,把弹片整了一下,效果很好,有个希捷硬盘总是掉盘,处理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上几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电脑行家,我也没有补充的了

网友:
大家都说了,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等周末换一个手头有的功率大些的新电源试试。现在用的电源也是前几年装机买的,标称550W。CPU是新奔腾的,带核显。应该使用功率不大。上面所述的不稳定现象好像只是对4T的新硬盘。旧2T的、一个分区的硬盘好像比较稳定,无论是接一个还是两个硬盘。

网友:
大家都说了很详细了,问题的关键是供电不足导致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关键问题。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找个硬盘盒试试

网友:
考虑供电不足

网友:
硬盘供电线或接插件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另找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