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脑做NAS,WIN10芯片主板的BIOS设置定时启动还不行的原因

楼主(2024-03-25):
如果你是win8或者win10系统,
需要在控制面板的电源管理中,把快速启动选项关闭,
这样可以保证windows可以正常关机,才可以保存配置!
这样bios中自动开机就可以起作用了,否则是无效的。
点击控制面板,进入 电源选项,
关闭 快速启动  ,把钩去掉,保存就可以,关机就可以定时自动开机了

网友A:
问题是很多电脑的bios里都没有自动启动的选项,反正我这么多年搞了也不少电脑没看到过几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很多电脑的bios里都没有自动启动的选项,反正我这么多年搞了也不少电脑没看到过几个有 ...

一般都有 我的主板还是H55 15年前的东西,都有定时启动的功能。一般都有 我的主板还是H55 15年前的东西,都有定时启动的功能。

网友:
Nice!这么好的分享,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B:
好多品牌机里面都没有自动开机这项了,如果没有自动开机,可以弄个定时插座或者智能插座,然后把那个BIOS改成通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品牌机里面都没有自动开机这项了,如果没有自动开机,可以弄个定时插座或者智能插座,然后把那个BIOS改 ...

这个是BIOS定时开机,要设置RTC开机  也有网线开机  上电开机,USB开机 很多种。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BIOS定时开机,要设置RTC开机  也有网线开机  上电开机,USB开机 很多种。
...

对的,说的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说的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就是时间可能不是很准,具体还不清楚 , 开机时间会差好几分钟, 但是也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时间可能不是很准,具体还不清楚 , 开机时间会差好几分钟, 但是也没啥影响。 ...

如果是电脑 时间不准就要看看主板电池了,如果是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电脑时间不准一般是主板电池缺电造成的,另外,主板电池缺电还有可以开机时出现bios配置丢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