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百思不得其解的学习型遥控器

楼主(2024-03-25):
一台硬盘播放器,为防止遥控器损坏无法使用(播放器无手控按键功能),用一学习型遥控器学习了原遥控器的功能,其它所有功能都正常,唯独播放”暂停“键,学习了无数次,总是有时能控制,有时不起作用。换了新电池,又用其它闲置的按键也学习了”暂停“键,而且是两三个键分别学习,但一直不能解决问题,时好时坏。原装遥控器的”暂停“键完全正常。

排除了学习型遥控器某个按键接触不良的可能(因为用了几个键学习)。甚至还把学习型遥控器的所有焊点都焊接了一遍。
如果这个键的编码比较怪,但确实能学习到,只是按键不是每次都起作用。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可能这个键编码比较特殊?
建议到黑暗环境,两个遥控电池满电的情况下,近距离对射。
如还不行,建议学习时,一下一下点按被学习按键,而不是长按

网友A:
可以尝试更换455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更换455晶振

你还在翻几十年前的老黄历,还想着几十年前遥控器坏了,一般都是遥控器掉地上摔坏了那个桔黄色的455晶振?看来你起码十几年没打开过现在的遥控器了。现在的遥控器早就没有那玩意了。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了,我就来看一下实物图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波形?

网友:
估计就是”暂停“键的编码有点特殊,导致遥控器学习不正常。以前用过一些便宜学习型遥控器,是学习不了空调遥控器的,换另外一个品牌的学习型遥控器就没问题。

网友:
你试过近距离下,
这个播放键一样时好时坏吗 ?

网友:
试试分成两个键,一个播放,一个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