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蓝牙键盘内置420mAh锂电为何充电电流只有0.1A

楼主(2024-03-25):
这个蓝牙键盘用来连接安卓、Windows、IOS都正常,功能挺全的,就是充电特慢,换过充电线和充电器也不行,拆开看内置锂电420mAh为何充电电流只有0.1A,看不懂就发几张图请大侠看看。

网友:
充电IC限流了。

网友:
正常,慢充42ma都是可以的,要充十多个小时,你这个应该七八个小时能搞定

网友:
在一些不需要快充的场合,慢充甚至浮充是对电池的保护。

网友:
电池容量与这个充电电流还是匹配的吧

网友:
0.24C的充电电流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快充容易坏的!!!

网友:
0.1a属于0.25c充电,属于标准充电了。如果是0.5a充电,就是1c充电了,不利于电池寿命。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侠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