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mini2降级失败但是换了个拆机电池又半复活

楼主(2024-03-25):
ipadmini2降级失败但是换了个拆机电池又半复活

姐姐给了一台ipadmini2,说是电池不行了,喊我把它处理掉(丢掉卖掉自用随意),然我看着台mini2也只能算半淘汰,找了教程死活没法降级,最后还是给它换了一块拆机电池,现在可以连续看剧3小时以上了,就是拆机的时候可能将外屏触摸损坏了,有一竖着的触摸没有反应。

用爱思检测下,电池寿命只有16%,不过14年的港版机能用成这样估计也只有我姐了吧。

我拿到手后刚好过年,年三十给自用的米10s手机换电芯时看电影用的,但是电芯不稳定,可能15分钟30分钟就会自动关机,连上数据线需要一会才能开机。过年期间人家也不发货,只能撑到过年后再换电芯

本来没有升满级的,以为升级后会好点,没事就给它升到满级了

等待更新的过程

不过效果很一般,升了跟没升没区别

于是乎就找了教程看看能不能降级,做了虚拟苹果系统,降了都没有用。

然后就是开假,下单,到货,配件送了一大堆

除了电池,这些都是配件

电芯拆过的,理解

不过15年的电芯。。就怕死透了。。

还好之后的使用证明电池还是能用。。

开始折腾,放进箱子里用电吹风吹大概15分钟

拿出来整个机子发烫就可以开始拆外屏,可能插的略深,触摸给干坏了一部分,不过不影响后期使用。

过个年手有些生了

电池缝里加点酒精,再用铲子铲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换上拆机的电芯

开机正常

电量还有69%

上7000胶固定

这个地方还有点翘,用纸巾垫一下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看剧了

周星星的整人专家

用爱思测参数确实有90%以上的健康度

然后又一轮的降级开始了,但是没有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卡壳了。

将就用吧,16G的容量看个电影够了。

网友:
官方已经关闭了降级通道

网友:
不错,手巧就有收获,买个屏幕送那么多工具,橡皮筋都用上了。

网友:
几年前我有台mini一代,32G的,没升级前还能玩各种游戏,升级后就废了,不升级APP装不了,计划报废,妥妥的

最后卖了150还是200块,买的人买去也是看个剧什么的

网友:
不升级,有的软件就打不开!

网友:
大白边,水果屏幕素质还是挺高的。

网友:
不升级只能用老版APP。

网友:
拆屏时屏排线的位置不能碰到的,非排线位置割开胶后直接掀开屏就行了。排线那个位置很多人被坑的。

网友:
我有个一代的,只能看书用了,还能看水果等几个小游戏

网友A:
10.3.3是可以备份,的如果升级前备份的话是可以降级的,没有备份升完再想降就难了!

网友:
我的MINI2也在坚持服役中

网友B:
这个帖子,图片出来好慢.比前几个帖子好点.

网友:
热风机吹箱子创意学习了

网友:
运气还是不错

网友C:
升级就越来越卡了,话说这个二手还是几手电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就越来越卡了,话说这个二手还是几手电池多少钱?

拆机电池,30多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图片出来好慢.比前几个帖子好点.

拾得啊,之前的帖子都懒得编辑,一句话搞定全部图片

网友:
好好好,非常好

网友:
能用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3是可以备份,的如果升级前备份的话是可以降级的,没有备份升完再想降就难了! ...

有的说是虚拟机降不了机,有的说得要原装苹果线。。总之。。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