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发一个利用废旧物制作内阻测试表笔

楼主(2024-03-25):
先上图

这是成品样子,盒子有点丑,大家包涵!
下面说一下主要是表笔的自制和内置供电源和锂电的充电
表笔采用的是废弃的万用表的表笔头和坏了的蓝牙充电仓里的弹簧针(想着买探针有点浪费,一买就得100根,多余的实在没用。)后来翻到废弃的盒子里有个蓝牙的充电仓上有4根短探针非常适合

这个得留着,说不定下次还能有用
找来1。5mm的粗铜线一根剪了4根等长的铜线,将拆下来的探针焊在上面接一下,蓝牙的弹簧针实在太短。

中间步骤就省了,用热缩管将四根铜线和探头包好,表笔前端孔有点小,切掉了点,正好卡进
头部难看,加个橡胶套
先测试下看看
感觉可以。
下一步改了开尔文夹和探针共用,将夹子和表笔线后面接在一起,处理很方便,相同线接一起就可以了,这个就不上图了,不用转换开关,我只是将夹子的前端 用绝缘套临时隔一下,用探针时隔开就可以了
下面上几张测试图
测试电阻
夹子测试
表笔测试同一电阻(基本没有差别,准确度可以)
盒子里面放了个自制充电电路,和一块锂电池板,够用了。
充电是常用的TP4056,没有加电容,因为充电用得很少,外部充电接了个TYPEC的充电口。
简单想法,供大家参考,内阻仪是网购大概50元左右,送夹子和另外4线,所以就想着自己做个探针,前几天想关买探针,只是感觉买多了没有用,所以就拖了好几天,最近发现蓝牙仓有,一下子心情明亮起来了。

网友:
楼主想法用不错,很实用,制作也简单

网友A:
太大了吧,有点携带不便

网友:
好主意,动手能力强

网友:
制作简洁,适用,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很实用,内阻表出线的位置价格航空头好看很多

网友:
废物能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吧,有点携带不便

对的,但我不带着走的,放工作台上用用

网友:
四根都用弹簧,跟只用两根相比,哪个好?

网友:
这样改造可以增加实用性,方便大力加压。

网友:
能用就可以,外观不重要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使用的探针长度是多少?需不需要使用探针套?
我准备购买这种总长度为33mm的九爪梅花探针来做一个探针表笔,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无弹性的探针就可以了 还能使两点距离更近

楼主:
利用弹性的是因为能接触良好,没有弹性的如果不平整电池表面可能会出现部分针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使用的探针长度是多少?需不需要使用探针套?
我准备购买这种总长度为33mm的九爪梅花探 ...

我拆的探针很短,估计也就1-2cm,里面接了一个5cm长的铜线。用热缩管套了一下做绝缘

网友:
老早就想做,楼主这个很有启发性

网友:
应该不经用,好在也不常用.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这个万用表表笔内部是紧密的吧,掏空容易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