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解决微星B450Mmortarmax主板pcie4网卡与M2-2冲突问题 想要使用第二块M2固...

楼主(2024-03-25):
我是微星B450Mmortarmax主板插了两个M.2硬盘,最近新入手了个WiFi7的无线网卡,插上就进不了系统。

主板

主板

得到的答复是:
于是在拼夕夕那买了根PCIe延长线(这里就不放图了),完美解决。此方法同样适用于显卡大风扇,PCI接口被档的。可以把PCI接口扩展出来使用。
找了下才发现还有PCIe延长线转M.2扩展口的,大家可以借鉴下。

网友A:
买了延长线,还插在原来的插槽就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了延长线,还插在原来的插槽就能用了???

走的通道不一样把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延长线,还插在原来的插槽就能用了???

PCIe*16还是不能用,剩两根PCIe*1插槽可以转接出来插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的通道不一样把  不懂

对 问官方客服了最边上的PCIe*16插槽和M.2-2接口2选1,只能用一个

网友:
下边PCI-E 16X插槽与旁边的M.2插槽共用B450芯片引出的PCI-E 2.0 X4通道,当插上M.2固态时,此插槽将无法使用;中间两个PCI-E 1X插槽共用B450芯片引出的PCI-E 2.0 X1通道,用其中之一。另一个就将无法使用。当两个M.2固态都已经安装后,想扩展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只能选择中间两个PCI-E 1X的插槽之一,若被显卡遮挡的话就只能用延长线转接一下了。

网友C:
信号是不是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是不是冲突了

对 用的是同一个PCI总线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有款联想电脑主板是B360的也好像是支持无线网卡的,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有款联想电脑主板是B360的也好像是支持无线网卡的,不知道如何使用 ...

他这个是在pci-e插槽上加一张无线网卡。不是那种主板提前预留天线,M2插口自己加无线网卡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