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系统无法更新求解决

楼主(2024-03-25):
如题:系统用一年多了,之前都没问题突然无法更新,
网上搜到的教程试了都不行。

官网下载更新安装也不行,求大侠支招!

网友A:
一般认为是DLL有错误导致的无法更新,可以试一下DLL一键修复工具。另外先要查看管理工具中的服务是否开启了更新。

网友B:
先关闭自动更新,到系统盘把更新缓存删除。在重新更

网友C:
用关闭系统更新的软件 关闭再打开试试

网友:
我从来都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是DLL有错误导致的无法更新,可以试一下DLL一键修复工具。另外先要查看管理工具中的服务是否开启了 ...

一直开着呢,DLL修复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闭自动更新,到系统盘把更新缓存删除。在重新更

这个方法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关闭系统更新的软件 关闭再打开试试

啥软件,求推荐

网友:
Wub_v1.8  试试这哦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吗

网友:
重启一下,或者把下载的更新删掉

网友:
更新了也没啥区别

网友:
系统更新没必要,我从不更新。  我直接装几个系统,一个系统永久了感觉不好用了就装新的

网友:
我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管它,时间长了(几个月后)就能更新了。

网友:
虽然我安装任何系统从来不关闭更新,但是感觉更新不更新区别感觉不出来,如果系统使用正常,可以忽略更新,如果系统有问题并且在意更新不如重新安装一下系统。你没看到网上很多网友巴不得系统不更新,人为关闭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