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超人RS215剃须刀 换电池

楼主(2024-03-25):
这个超人剃须刀是2022年10月1日买的  当时去了趟上海 剃须刀忘记带了 就在天猫上买了个临时用 40块钱左右 结果这刚用了不到一年半 电池就老化了 充电后能用十几秒就低电量提示

人生第一台剃须刀也是超人牌的 那是2012年买的 用了差不多5年电池开始老化

没找到螺丝固定位置在那里  一顿从刀头处缝隙立强拆 也仅仅是撬开缝隙 内部主体无法与外壳脱离

后来用刀片把底部充电口处的盖片撬开 才看到了4颗螺丝

然后又费了一定力气 才把主题从外壳中取出 毕竟是IP67防水 看起来防水做的还行 刀头方向 一圈套的是防水硅胶垫  单面板设计 线材用料还行 挺粗壮 马达体积也够大 一节500MAH的锂电池
一个主控IC  一个电池管理IC 充电IC可能是集成在了电池管理IC一起

附带一张其他型号的剃须刀原理图 都差不多这原理 这份为充电IC与电池管理IC分开的方案 贵个1-2毛多钱?
附件有充电与电池IC的规格书 可参考

尾部防水是做了区间防水 可以让水渗进USB本体区域 但是USB与主板之间有点胶隔离 然后USB周围的一圈塑胶外墙与外壳严密抵触在一起达到防水效果

找了下手头上没有合适得电池 320MAH的倒是不少  换了个上去 满血复活 刮了2分钟不再出现低电量报警

其实剃须刀手头上很多  车上  家里  公司  都各备了一个  以达到有需要随时用

RY4054 Datasheet V1.0.4.pdf

楼主:
这个是用的次数较少 电池容易亏电 加速了其老化 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锂电池 最怕过放过冲 再加上看似他也没设计电池保护IC上去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感觉还可以

楼主:
防水效果做的还行 内部没有进水痕迹 润滑脂涂的也多 整体上超人的剃须刀做工不错 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A:
使用一节锂电的低压充电也好解决,也可改成4056模块充电即可

网友:
超人剃须刀做工真不错!
剃胡子是真心解压,没有胡子的兄弟感受不到.

网友:
东西线路简单 一般也就是电池不太耐用 自己能换电池就长长久久了

网友:
我用的博锐的,还好。

网友:
用过几个超人的,都是1.2伏的电池。

网友:
找个放电电流大的电池保护板装上?

网友:
长得像小米的

网友:
我也有两个刀头的平时备用,平时用3刀头的剃须明显块一些

网友B:
Type C充电和锂电好评,我的飞利浦和松下还是镍氢的。

网友:
电动机的铜刷也该老化了

网友:
有胡子的人都是好几个,办公室,车上,家里床头、卫生间

网友:
这个刀架比小米设计  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节锂电的低压充电也好解决,也可改成4056模块充电即可

过放容易把电池给饿死  所以保护电路一定得有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C充电和锂电好评,我的飞利浦和松下还是镍氢的。

理论上 镍氢的寿命长一些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