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推荐个2.54,2.0端子压线钳呗。

楼主(2024-03-25):
多多买了个40块钱的2549压线钳,又退了。压头都错位了,压出来的端子歪的,压外皮的位置还能卷边压住,压线的地方都卷不起来压不住。有没有便宜好用的推荐一个。这种端子用多股0.08那种软硅胶线会不会容易压断?我看成品都是粗一点的线好像0.12吧。

网友:
前几天也买了一把,SN一58B压了几支2.8  6.3的端子还不错,原来买的模口居然安不上去,太厚了……

网友:
我是用的理想牌15年买的,不卡头子,非常好用,

网友:
SN-2549是压较小规格线的压线钳,压接范围是0.08-1.5平方毫米,钳口有4个压接口,可以压XH2.54和PH2.0的端子,但属于兼容型的,XH2.54和PH2.0共用一个压接口,难免有些顾此失彼,需好好掌握技术才行。你的这个看着每边是两片的,似乎是线切割的钳口,但钳体精度较差,错开了位置,所以更不好用了。如果想把XH2.54和PH2.0的端子压好,应该买压接更小规格线的SN-01BM,压接范围是0.08-0.5平方毫米,钳口只有两个压接口,可以压得更好,也不一定非得线切割钳口的了,粉末冶金的也可以用,但也要三十多元,我的SN-2549是粉末冶金钳口的,可以接压XH2.54和PH2.0的端子,但有少数也会压废。

网友A:
我前两天买的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买的这种。

SN-58B肯定压不了XH2.54和PH2.0的端子,100%会压报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N-58B肯定压不了XH2.54和PH2.0的端子,100%会压报废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手头上没有这种端子,要不压几个让你看看……

网友:
我常用的都是压电线的端子,压铜鼻子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可以,手头上没有这种端子,要不压几个让你看看……

我有这钳口,钳口太宽,压不了25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可以,手头上没有这种端子,要不压几个让你看看……

商家自己说的是压不了的,看图片。我分析58B的钳口厚度太大,2549钳口前端是4毫米厚度,你可以量一下58B钳口前端厚度,要是超出4毫米太多,就会把XH2.54和PH2.0端子前边部分压瘪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家自己说的是压不了的,看图片。我分析58B的钳口厚度太大,2549钳口前端是4毫米厚度,你可以量一下58B ...

58£PUTlWoC7wIZ《 https://m.tb.cn/h.5CN88cx  CZ3460 震烁SN-58B压线钳压杜邦2.54公母端子压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PUTlWoC7wIZ《 https://m.tb.cn/h.5CN88cx  CZ3460 震烁SN-58B压线钳压杜邦2.54公母端子压接使用 ...

杜邦2.54比XH2.54长很多,可以压,但XH2.54短,头部也大,所以压不了。

网友A:
哦!实在不行换钳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实在不行换钳口……

好的钳口也不便宜,而且不同厂家的安装厚度也不一样,换钳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要落实清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钳口也不便宜,而且不同厂家的安装厚度也不一样,换钳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要落实清楚才好。 ...

你说的太对了!我前面只买了钳口,没买钳子,因为这东西也不常用,想着用大力钳夹一下就行,后来发现不好用,所以就买了一把钳子,才发现前面买的钳口跟这把钳子的钳口对不上……

网友C:
压线钳都不便宜,diy使用量不大也就没必要配一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线钳都不便宜,diy使用量不大也就没必要配一把了。

看到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一直蠢蠢欲动想买钳子,可是囊中羞涩呀

网友:
如果个人业余情况接端子线,没有压线钳也能接的很可靠,我过去做数字小功放就是这么干的,买的功放板有XH2.54也有PH2.0的插座,接插头端子线没有压线钳,我就是用尖头烙铁把线头焊在端子槽里,然后找个小铁块,用角磨机切个槽,把端子插在槽里,用镊子翻边,把电线前边的外皮包住就搞好了,前前后后至少搞了一百多根线,都很可靠,只是耗的时间多一点。后来看到有人谈论压线钳,也忍不住自己买了一个SN-2549,有点图便宜,买的31元多的粉末冶金钳口的,试了下,XH2.54和PH2.0都能压,但压出来的不好看,主要是包电线皮那段压不好,一小半还会压报废。后来又到拼多多看了一下,有一家卖压线钳的销量很大,好评很多,很多用户评价里都有钳口的照片,是线切割口的,看着比我的粉末冶金口的要好多了,主要是钳口曲面的棱角非常尖锐,光洁度也很高,想来应该比粉末冶金的压得好,但价格不便宜,51元。虽然有的商家的线切割口的卖三四十元,但看用户评价里的图片,都是粉末冶金的,商家骗人了,感到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找了找,线切割钳口的都在50元以上,于是又在51元这家下单了一个,还没到货。我这过程觉得有点像DIY点焊机,原来是用电烙铁焊铜皮,其实也很可靠好用,但是看到别人搞点焊机,也忍不住自己搞了,前前后后也花了几百了,不断升级改造,交了不少学费,长了一点技术。

网友:
我自己用尖嘴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