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明明装的AMD显卡和驱动,为什么会有英伟达的文件夹?

楼主(2024-03-25):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刚装好的系统,使用的是AMD显卡,也是从官网下载的驱动。
驱动安装好后发现出现了英伟达的文件夹,1个多G容量,怎么回事?难道AMD驱动还用了英伟达的代码?

网友A:
1、是不是使用了改版系统,一些改版系统会内置驱动文件夹
2、楼主的主板是不是英伟达的,或者带有英伟达的芯片

网友:
刚刚装好的系统要看你是如何装的,微软原版镜像安装?还是***一键安装,如果非微软的或许里面有其他的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使用了改版系统,一些改版系统会内置驱动文件夹
2、楼主的主板是不是英伟达的,或者带有英伟达的 ...

公司集团采购的联想商务机,系统是微软原汁原味的。
主板自然也是联想的。
仔细查了下安装时间,应该是安装AMD显卡后才有这个文件夹,之前没有。

网友:
是不是有些游戏需要PhysX?这个是英伟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集团采购的联想商务机,系统是微软原汁原味的。
主板自然也是联想的。
仔细查了下安装时间,应该是安 ...

那就对了,原汁原味 并不是笔记本那种出厂就带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