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脚踏开关 行程开关 能自己DIY吗?为了安全用角磨机

楼主(2024-03-25):
特别是一些开关在后面的角磨机,最好用个脚踏开关控制,这样腾出双手,也安全很多,
一松脚就关了。

我现在用个按压式的电源开关,排插上的。也是按下就和,松开就短,但开关质量一般。

网友A:
很讨厌尾按开关的角磨机,一直只用侧按开关的。

网友B:
可以改,不过你这个微动电流太小了,容易挂

网友:
结构差不多,就是个微动开关但需要专用的

网友:
脚踏开关控制也要小心,一不留神压到了更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讨厌尾按开关的角磨机,一直只用侧按开关的。

尾按开关的,一旦失控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不过你这个微动电流太小了,容易挂

这个电流非常大

网友:
一两块钱的东西,

楼主:
成品脚踏开关也不贵,用的开关还不如这个

网友:
角磨机号称最危险的工具

网友:
这是个5A的开关,还行。

网友:
用脚踏开关,

网友:
用脚踏更危险,没拔插头被压到就角磨机到处弹跳

网友:
我的角磨机速度快,感觉有点拿不住,为了安全我用调速模块制作了一个调速插座,虽然不如脚控开关调速好,但是也有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讨厌尾按开关的角磨机,一直只用侧按开关的。

但便宜的都是尾部开关,真不方便

网友:
缝纫机脚踏开关还带调速呢

网友:
保留角磨机原来的开关,与脚踏开关串联更安全一点吧

网友:
手上的点动开关比较安全。一旦放手就断电。

网友:
只要注意一些,不装带齿的锯盘,正规厂家生产的角磨机还是挺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