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手柄上的按钮有什么用

楼主(2024-03-25):
东城电钻手柄上的按钮有什么用,找张网图做示意图

网友:
还真没关注过

网友:
与开关有关吗?

网友:
就是锁定开关的啊,不想一直握着要把力气用在控制上或者固定起来当台钻的时候用

网友:
入门知识啊 大佬     先按下开关 然后再按下 圆按钮   那么开关就自动锁定了  可以放手了  不用手指一直勾着了

网友:
电源开关锁定,锁定后再次按下电源开关解锁

网友:
锁住开关可以一直转?

网友:
锁定开关呀!!!

网友:
锁住开关,保持接通状态

网友:
自锁开关,按下去再按开关,松了也不断电。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就是锁住开关,不用一直按着,同汽车的定速巡航一样,给懒人用的。但是为了安全,个人不建议使用锁住按钮

网友:
自动开关,勾住开关按下后手离开也转

网友:
不就是锁定开关吗?

网友:
锁定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