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初拆个小米智能开关Pro面板

楼主(2024-03-25):
小米智能开关Pro,面板碎了,正好拆来看看

玻璃面板,手感是不错,可就是太脆了,容易碎掉

Pro升级了,可以兼容单火和零火,接了零火稳定性要高很多,也没有鬼火

面板和电源部分是通过插针连接,面板部分是低压,增大了安全性

进一步拆开,主要就是负责通讯和控制信号

蓝牙以及按键,空的两个按钮应该是二开的,整个系列一开、二开、三开通用的板子

网友:
学到了,玻璃面板的要避坑。就是不知道耐用不耐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中规中矩,还行吧,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功能越先进越容易坏!

网友:
拆开下面看看上面牌子的继电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小爱同学控制?

网友:
智能开关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玻璃面板,有质感,开关按键上还有指示灯提醒,使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小爱同学控制?

必须可以啊

网友:
板子看起来还不错吧

网友:
感觉价格不菲,有点复杂

网友:
小米喜欢玩玻璃,手机后盖碎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开关面板还是慎用玻璃。怕扎手。

网友:
可以wifi控制吗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
太贵

有点华而不实的感觉

网友:
看来还是塑料面板的耐用。

网友:
易碎,失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