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不锈钢T12手柄,每天完善亿点点。

楼主(2024-03-25):
上次手搓的不锈钢手柄,用起来没啥问题
用的短款T12,手上还有根正常尺寸的T12.直接插上去也能用,
就是感觉会有点晃,前面太长了。又手搓一段加长杆……
感觉好不错,现在可以短款T12和长款都能用了

这是上次手搓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392-1-1.html
过程忘记拍了,
也没啥过程,就是带套的事情
大致这样
两种T12长度对比

带上套这样,

几毛钱买的一米不锈钢管,让商家给割成15cm一段的
还是太长了,10cm就行的

下一步准备手搓个休眠座……

网友A:
内套结构什么样的?

网友:
我都是936把,里面支架用4面包围的,直接插进去,稳稳当当,不需要锁,用好多年了。

网友B:
金属的热传导太快,容易烫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的热传导太快,容易烫手...

不可能 已经在用了 可能是开的温度不够高把 就300度左右用

网友C:
我的原装白光951用完断电了都不敢马上用手摸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装白光951用完断电了都不敢马上用手摸烙铁头!

只要一摸,你就会发现有烤肉的香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装白光951用完断电了都不敢马上用手摸烙铁头!

断电不敢摸,那就在不断电的时候摸啊

网友:
长度合适自己的手就好,太长了使大劲容易弯。

网友:
多搓几根里面直接焊死

网友:
触片很重要,能否用冠簧作触片?

网友:
弹片可以用保险丝夹DIY

网友D:
硬不硬啊,北方冬天太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不硬啊,北方冬天太凉

硅胶线不会硬的

网友:
主要是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套结构什么样的?

请看楼主的上一个帖子
头子套,参考网友的土办法,
纸皮管+电池仓弹片,高温胶包一下和手柄隔开

网友:
时间长了前头还是有点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装白光951用完断电了都不敢马上用手摸烙铁头!

我的也是,垃圾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