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刚到手还热乎的闪杰U盘 - 64MB(最新消息,已升级到8G MLC闪存了)

楼主(2024-03-25):
淘宝红包抵扣,抵扣后选择了一个最便宜的U盘,64M的,实付0.51元,没想着能用,即使能用,也抱着牛屎,坏了拉倒的心态

今天收到了
迫不及待看看是什么样的
不出意外的简包
廉价的蓝色外壳,什么信息也没有
插上电脑,64M
检测显示是chipbank的主控,但是闪存检测显示是128M的SLC颗粒
那就拆吧
出乎意外的是,竟然是硬封的新邦主控,还有正儿八经的ESMT的闪存颗粒,还挺干净,可能是拆机的,但是太干净了
根据颗粒编码查询,应该是128M的SLC颗粒,但是只开出了64M的容量
这个应该还不错,留着当投标U盘,64M,小文件刚好合适

最新动作,已更换flash,现已升级到8G MLC颗粒了,这下就不是垃圾了吧

网友:
这个玩意也太小了,很多投标用优盘都规定不少于1G的,甚至8G的都有,说真的,五毛钱,都不值

网友:
这个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呀,做个启动盘不错的.

启动盘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种货 甭管是啥,都不行,公司买了很多,slc,mlc很多,但是都是拆机的,没有一个用的住的,甚至不如牛屎

网友:
重新开成128m的吧

网友:
可以给PS4/5 做破解用途 主板刷BIOS用途 群晖启动盘好像也不需要很大 用途还是很多的就看怎么用如果在翻一倍都能做98系统盘了

网友:
趁热用,凉了就不好用了

网友:
我还以为写错了,没想到真是M不是G啊

网友:
这个容量有点尴尬

网友:
芯片是个128MB的只开了一半,而且这是SLC哦

网友:
收藏的价值都没有,某宝买几片flash重新开卡吧,

网友:
歌曲还是可以装一些的。

网友:
芯片的确是SLC的,2199主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当个音乐U盘也不错。

网友:
这U盘容 量好 小

网友:
我20年前买的第一个U盘就是64M的,昂达,当年花了200多大洋

网友:
确实有点小了

网友:
我也还有一个64M的,大概是2000年买的,好像是190几大洋

网友:
比我当年200元买的32M优盘容量打多了,值啊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红颜色的盘,量产完25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