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森海塞尔耳机HD202

楼主(2024-03-25):
这个耳机是当年在电脑上看电影用的,那时要200多,算是个入门级别吧,然后18年搬家后电脑坏了就一直没用了,昨天收拾杂物的时候看到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有一边不响了,就顺便拆开看看里面长啥样的。这个有人要吗,有一边坏了,不要钱,运费到付就行~~~

有一边是好的

有一边是好的

HD202

HD202

拆开海绵

拆开海绵

里面也太简单了吧

里面也太简单了吧

外壳

外壳

11年200多买的

11年200多买的

网友:
耳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耳机棉碎了吗?

网友B:
这耳机这么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耳机这么便宜吗

连邮费225,还便宜?够高价了吧。

网友:
内调音单元,耳机壳大面积调音纸,独立后腔体......200块不能算贵吧

网友:
有线耳机简单,修上了吧,焊点脱焊还是断线?

网友:
看着还不错嘛,当年也不算便宜了

网友:
这个当年很经典啊

网友:
这个在当年算是价高的了。

网友:
效果一般吧,标值钱

网友C:
耳机都是这种结构,前面调音纸,后面也有调音纸,但是后面的调音纸只开了一个洞调音,一旦参数定了这样的结构也就固定了,这个耳机只要单元不坏,还是有维修价值的,森海的耳机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单元,大部分毛病都在线材上,楼主有万用表,可以判定一下坏道哪里了

网友:
耳机也是暴利产品

网友:
耳机线看起来够粗的,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棉碎了吗?

就一个海绵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都是这种结构,前面调音纸,后面也有调音纸,但是后面的调音纸只开了一个洞调音,一旦参数定了这样的结 ...

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原道才是yyds…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