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江湖救急!金士顿DT101 G2 16G U盘不小心给我量产错了!

楼主(2024-03-25):
金士顿DT101 G2 16G 群联2251-61主控,不小心给我玩废了,想用正确的工具和方法量产,试了很多工具就不行,请问各位老师该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A:
找一下短接点,再量产

网友:
可以不量产修复,1、先用HP格式化工具看看是否有容量显示。2、能识别出容量和盘符,则使用电脑店格式化工具强制格式化即可。

网友B:
这个很好修复的,只要硬件没问题是纯软件故障重新量产就可以了。最好用MPALL版工具,版本老点的 比如3.33.0C,固件用FW61FF01VXXX53M.BIN,FW61FF01VXXX50M.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短接点,再量产

可以识别为什么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修复的,只要硬件没问题是纯软件故障重新量产就可以了。最好用MPALL版工具,版本老点的 比如3.33.0 ...

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固件?

这给固件是量产TLC的固件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这种是32G

网友(2024-05-21):
http://dl.mydigit.net/2011/12/833.html,我刚用该工具将以前量产的CD-ROM启动盘恢复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