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器的稳压二极管是否可以用可调电阻替换来实现调压

楼主(2024-03-25):
请问充电器的稳压二极管是否可以用可调电阻替换来实现调压

网友:
不是有可调稳压管431么

网友:
理论上可以,只是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恒定的负载电流 可以这样做。若负载电流变化,在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就会变化,电阻上的压降就会不等,没有稳压作用了。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和可调电阻,本身就是两个东西,特性完全不同,无法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和可调电阻,本身就是两个东西,特性完全不同,无法替换

所以选择更大v数的二极管来实现增压稳妥一点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选择更大v数的二极管来实现增压稳妥一点是吧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要计算整个电路元件参数是否符合修改后的电压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