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STC8H PWMA PWMB输出

楼主(2024-03-25):
PWMA可以输出4组互补的信号 或者4路单独的信号,不能是同一组,PWMB可以输出4路单独的信号
可以设定频率及每一路的占空比(如果每一路要不同的频率不同的占空比怎么办?)

楼主:
代码如下:
PWMA输出4路单独的信号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PWMA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PWMA_DTR= 0x00;        //
        PWMA_ARR=1000;         //自动重装寄存器,控制PWM周期
        PWMA_CCER1 = 0x00; //先清零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PWMA_CCER2 = 0x00; //关通道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PWMA_SR1=0x00;
        PWMA_SR2=0x00;
        PWMA_ENO = 0x00;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A_IER=0x00;
//P1.1
    PWMA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PWM模式1预装载
        PWMA_CCR1=200;        //比较值,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有效
    PWMA_CCER1 |= 0x05; //开启比较输出,高电平有效
        PWMA_ENO |= 0x02;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1.3
        PWMA_CCMR2 = 0x68; //
        PWMA_CCR2=400;
    PWMA_CCER1 |= 0x50; //
        PWMA_ENO |= 0x08;  //
        PWMA_PS |= 0x00;  //
//P1.5
        PWMA_CCMR3 = 0x68; //
        PWMA_CCR3=600;
    PWMA_CCER2 |= 0x05; //
        PWMA_ENO |= 0x20;  //
        PWMA_PS |= 0x00;  //
//P1.7
        PWMA_CCMR4 = 0x68; //
        PWMA_CCR4=800;
    PWMA_CCER2 |= 0x50; //
        PWMA_ENO |= 0x80;  //
        PWMA_PS |= 0x00;  //

        PWMA_EGR = 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
// PWMA_ENO
// 0x01 p1.0 p2.0 p6.0
// 0x02 P1.1 P2.1 P6.1
// 0X04 P1.2 P2.2 P6.2
// 0X08 P1.3 P2.3 P6.3
// 0X10 P1.4 P2.4 P6.4
// 0X20 P1.5 P2.5 P6.5
// 0X40 P1.6 P2.6 P6.6 P3.4
// 0X80 P1.7 P2.7 P6.7 P3.3
// PWMA_PS
// 0x00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 0x01 p2.0 p2.1
// 0x02 p6.0 p6.1
// 0x04 p2.2 p2.3
// 0x08 p6.2 p6.3
// 0x10 p2.4 p2.5
// 0x20 p6.4 p6.5
// 0x40 p2.6 p2.7
// 0x80 p6.6 p6.7
// 0xc0 p3.4 p3.3

PWMB输出4路单独的信号
#include <stc8h.h>

void pwm_init()
{
         PWMB_PSCR=0x5dc0;        //频率 24000000/(24000*1000)=1Hz
        PWMB_ARR=1000;         //自动重装寄存器,控制PWM周期
        PWMB_CCER1 = 0x00; //先清零 CC2NP CC2NE CC2P CC2E CC1NP CC1NE CC1P CC1E
        PWMB_CCER2 = 0x00; //关通道        CC4NP CC4NE CC4P CC4E CC3NP CC3NE CC3P CC3E
        PWMB_SR1=0x00;
        PWMB_SR2=0x00;
        PWMB_ENO = 0x00;  //使能输出
        PWMB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B_IER=0x00;
//P2.0
    PWMB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 OC1M 110 PWM模式
        PWMB_CCR5=200;
    PWMB_CCER1 |= 0x01;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B_ENO |= 0x01;  //使能输出
        PWMB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2.1
        PWMB_CCMR2 = 0x68; //通道模式 OC1M 110 PWM模式
        PWMB_CCR6=400;
    PWMB_CCER1 |= 0x1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B_ENO |= 0x04;  //使能输出
        PWMB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2.2
        PWMB_CCMR3 = 0x68; //通道模式 OC1M 110 PWM模式
        PWMB_CCR7=600;
    PWMB_CCER2 |= 0x01;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B_ENO |= 0x10;  //使能输出
        PWMB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2.3
        PWMB_CCMR4 = 0x68; //通道模式 OC1M 110 PWM模式
        PWMB_CCR8=800;
    PWMB_CCER2 |= 0x10;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B_ENO |= 0x40;  //使能输出
        PWMB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

        PWMB_EGR = 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PWMB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B_CR1 |= 0x01; //开始计时
}

// PWMB_ENO
// 0x01 p2.0 p1.7 p0.0 P7.4
// 0X04 P2.1 P5.4 P0.0 P7.5
// 0X10 P2.2 P3.3 P0.2 P7.6
// 0X40 P2.3 P3.4 P0.3 P7.7
// PWMB_PS
// 0x00        p2.0 p2.1 p2.2 p2.3
// 0x01 p1.7
// 0x02 p0.0
// 0x03 p7.4
// 0x04 p5.4
// 0x08 p0.1
// 0x0c P7.5
// 0x10 p3.3
// 0x20 p0.2
// 0x30 p7.6
// 0x40 p3.4
// 0x80 p0.3
// 0xc0 p7.7

占空比是高电平有效,所以越小代表高电平越少,低电平越多,灯亮的时间就越长(因为灯是低电平亮)

楼主:
我在STC论坛上看到这样的描述:

第一组 PWM/PWMA 的时钟频率可以是系统时钟经过寄存器 PWMA_PSCRH 和 PWMA_PSCRL 进
行分频后的时钟,分频值可以是 1~65535 之间的任意值。第二组 PWM/PWMB 的时钟频率可以是系统时
钟经过寄存器 PWMB_PSCRH 和 PWMB_PSCRL 进行分频后的时钟,分频值可以是 1~65535 之间的任意
值。两组 PWM 的时钟频率可分别独立设置。

看来要实现2路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信号要开PWMA和PWMB两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