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光猫设置

楼主(2024-03-25):
各位大神,因最近在设置光猫,需求参考一个帖子,但是因没有旧论坛账号,无法访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7715。特向各位大神求助可以查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7715此贴的大神是否可以转为pdf分享,谢谢各位大神。如有旧论坛邀请码的大神,就更万分感谢了。

网友A:
1、首先使用CMCCAdmin用户登录web页面,密码是aDm8H%MdA
2、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system.cgi?telnet,如果你的IP不一样,按照你的地址来,在打开的页面中启用telnet
3、telnet登录到设备,输入命令
修改2.4G名称

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1.SSID 要修改的名称
例如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1.SSID 666就是把wifi名改为666
修改5G名称
cfgcli -s InternetGatewayDevice.LANDevice.1.WLANConfiguration.5.SSID 要修改的名称
即可去掉CMCC,然后不可在web端继续修改wifi名,否则CMCC会回来,理论上这个命令可以修改配置文件里的所有配置,语法如上
由于操作有风险,就不上图了,看的懂自然能改,小白就不要尝试了
附件1:配置文件连接:192.168.1.1/dumpdatamodel.cgi
附件2:隐藏页面列表

advanced_setting_ym.cgi
after_maint.cgi
alg_app.cgi
alg_status_app.cgi
awifi_config.cgi
awifi_server.cgi
backup_usb.sh
bucpe.cgi
cat.sh
cat_app.cgi
cert.cgi
check_expire.cgi
cmd.sh
cmdtrace.sh
command.cgi
config_guide.cgi
css
cu.cgi
cu.html
curl.sh
d2a_app.cgi
d2d_app.cgi
data.sh
date.sh
ddns.cgi
ddns_app.cgi
ddns_status_app.cgi
device_name_app.cgi
device_status.cgi
device_status_app.cgi
devicemanagement.cgi
dhcpv4_server_status_app.cgi
diag.cgi
diag_app.cgi
dl.sh
dmz_app.cgi
dmz_status_app.cgi
dns_status_app.cgi
dumpdatamodel.cgi
errors
eth_status_app.cgi
fast_config.cgi
firewall.cgi
firewall_app.cgi
firewall_status_app.cgi
get_client_mac_ym.cgi
get_html.cgi
goto_app_store.cgi
gpon_config.cgi
gw_home_manage_ym.cgi
home_net.cgi
html
html_app
html_cm
igmp.cgi
imageversion.cgi
img
img_cm
index.cgi
index_app.cgi
install_wan_app.cgi
ipfilter.cgi
ipfilter_app.cgi
ipfilter_cm.cgi
ipfilter_status_app.cgi
itms
itms.cgi
itms_status.cgi
js
js_cm
lan_bandmac_app.cgi
lan_cu.cgi
lan_ipv4.cgi
lan_ipv4_app.cgi
lan_ipv6.cgi
lan_status.cgi
lanhost.cgi
log.cgi
login.cgi
login_app.cgi
logtab.sh
logtxt.sh
loid_app.cgi
ls_usb.sh
ls_usb_folder.sh
lslan.sh
mac_limit.cgi
macfilter.cgi
macfilter_app.cgi
macfilter_status_app.cgi
maximum.cgi
mcastvlan.cgi
menu.cgi
mld.cgi
mobile_up.cgi
mobile_upgrade.sh
msg
multicast.cgi
nas_ym.cgi
nat.cgi
nat_status_app.cgi
nff.cgi
opid_setting.cgi
pexist.sh
ping.cgi
ping.sh
pluginManage_ym.cgi
plugin_down.cgi
plugin_manage.cgi
pon_status_app.cgi
portal_en.cgi
portmaps_app.cgi
portmaps_status_app.cgi
print.sh
pswd_app.cgi
qoe_config.cgi
qos.cgi
reboot_app.cgi
reg.cgi
reg_app.cgi
reg_status_app.cgi
register.cmd
reset_app.cgi
ridump.cgi
rms
route.cgi
route_app.cgi
route_status_app.cgi
sgw_noAuth_process_ym.cgi
sntp.cgi
sntp_app.cgi
sntp_status_app.cgi
speedtest_url_app.cgi
storage.cgi
storage_status_app.cgi
sys_gatewayInfo_ym.cgi
syscap_app.cgi
syslog.cgi
system.cgi
telnet.sh
thttpd
tr69.cgi
up_down_file.cgi
upgrade.cgi
upgrade_plugin.cgi
upnp.cgi
urlfilter.cgi
urlfilter_app.cgi
urlfilter_cu.cgi
urlfilter_status_app.cgi
usb.cgi
user.cgi
voice_config.cgi
voice_config_cu.cgi
voip_diag.cgi
wan_config.cgi
wan_config_cu.cgi
wan_list_app.cgi
wan_status.cgi
wan_status_app.cgi
wlan_config.cgi
wlan_config_app.cgi
wlan_list_app.cgi
wlan_status_app.cgi
wps_pin.sh
wps_pin_53013.sh
wps_startup.sh

网友A:
原贴内容如上,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贴内容如上,没有图片。

现在基本动态密码了,默认超密大部分地区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使用CMCCAdmin用户登录web页面,密码是aDm8H%MdA
2、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system.cgi?tel ...

谢谢,谢谢

网友B:
一万分有点多,你才28.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万分有点多,你才28.

哈哈哈哈

这回复很有意思,用10000M积分来感谢,我受之有愧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万分有点多,你才28.

哈哈哈哈

语气形容词,不是指分数。

网友:
现在很多都找不到超密了。而且远程可以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