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电磁炉好还是电陶炉好?那种效率高省电?

楼主(2024-03-25):
家里的电磁炉烧了,现在烧水只能通过燃气灶,但是我不喜欢燃气灶烧水导致水壶把手滚烫的那种感觉,而且有时候用不锈钢盆热个东西也挺好用,所以一直想再买个电磁炉用。

但是目前价格便宜的电磁炉好像都是铝线盘,用几年就不能用了,详见我的另一个帖子。拆一个美的简洁款电磁炉,大神帮忙看一下焊锡。最新动态,烧了

现在看到还有一个叫电陶炉,价格也还可以。
坛子里大神多,哪种好用啊?哪种能效高?哪种省电呢?

网友:
电磁炉热效率比较高吧,电陶炉时间长功率衰减厉害吧

网友:
不用想了,肯定是电磁炉效率高点。现在便宜的电磁炉基本都是铝线的,你要到咸鱼淘二手的按键电磁炉,就有可能是铜线盘的。

网友:
电陶炉就是加热丝的,会烧的很烫

网友:
电陶炉主要是不挑锅,但是效率低。而电磁炉相对效率高,技术上也更加成熟,至于铝线盘是可以避免的,铜线盘价格贵

网友A:
电陶炉啥原理?就是发热丝发热?那么特点是啥?

网友:
烧水用电热水壶啊,如果要装暖水瓶里还是用热的快最省事,要自动断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啥原理?就是发热丝发热?那么特点是啥?

电陶炉有电阻丝和发热管两种,增加了控制功率等电路,效率低热量传导不好

网友:
单纯的烧开水喝,就买天水壶,这个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啥原理?就是发热丝发热?那么特点是啥?

bi格高,电阻丝加上微晶面板,煮茶好看

网友:
咸鱼几十块的二手铜线盘电磁炉还是很多的,但是你要会认

网友:
电陶炉还要预热,不用了还有余温,这都是能源浪费啊

网友:
电磁炉买个品牌的,铝线就铝线,200左右,用个6年,7年的
我家美的的,用了10多年了,买的时候就是商场特价的,好像200多吧
还送了一个锅,一套刀具。我不全功率用,最大支持2200w,我只用1000w
但是我平时用的少,烧水用电水壶,就吃火锅,或者用蒸锅的时候用电磁炉,或者燃气欠费了,拿出来临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啥原理?就是发热丝发热?那么特点是啥?

就是“电炉”,看上去新一点,带个面板

网友:
电磁炉效率非常高,但只是用铁的锅或盆,电陶炉就是以前的电炉,什么锅都能用,效率低些,看你需要了,我买的是双头一体的,一边电磁一边电陶

网友:
电陶炉也就是原来的电炉靠发热丝加热的,效率不高,唯一和电磁炉相比优点就是不跳锅。

网友:
电陶炉好,别问为什么

网友:
电陶炉连电炉子都不如,效率绝对比以前的电炉子差;

跟电磁炉都不用比,根本不是差一个两个层次。

网友:
电陶炉真是专家们起了个好名。感觉电磁炉挺好用的,

网友:
效率肯定是电磁炉高,电陶炉就是以前的电炉子加了外壳和控制板,效率低,但是不挑锅…… 如果只是烧开水喝,几十块买个大品牌304不锈钢的开水煲,我就是用它烧水喝的

如果想长期稳定使用,买个贵的大品牌电磁炉,必须看见商品说明里的铜线盘说明! 如果不想多花钱,只能去淘二手老货电磁炉,去本地家电修理店,说不定可以买到这种老货。 我19年在家里跑了NN边周边的回收站,挑了10多台外观基本完好,一定是铜线盘的废品,拿回家基本上都修好了,卖了3台,收藏了8台铜线盘电磁炉,慢慢用。这几年用坏了2台,都是小毛病,但是现在变懒了,不想费脑子去修,直接换备用机。坏的先收起来……后面回家了有空在集中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