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子手刹有点紧,有点磨刹车片,放松一点

楼主(2024-03-25):
(图片)

网友:
不是应该检查一下根本原因么?

---------------------------------

网友:
厂家是为了驾驶员自己调整预留的吧,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一般是越来越松的

网友:
车这东西把华丽的外表拆下来,都是用线拽的

网友A:
电子手刹路过,

网友:
手刹不应该是在后轮毂那个调的吗?

网友:
手刹的自由度是在轮毂处调整吧,一般是越来越松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手刹路过,

电子手刹是不是电机来收紧那根绳子?

网友:
我的手杀拉不紧

网友:
手刹是单独“鼓刹”还是碟刹一体的?不是应该越来越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手刹是不是电机来收紧那根绳子?

你说的这种也有,更多的是电机在后轮,一个蜗杆、蜗轮机构推动刹车活塞驻车的。

网友:
不用拆盖子的,机械手刹专门预留一个小孔,用来调整手刹松紧,插进合适的套筒,逆时针旋转就是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也有,更多的是电机在后轮,一个蜗杆、蜗轮机构推动刹车活塞驻车的。 ...

赞,正解

网友(2024-10-31):
楼主这是调整拉索长度,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手刹拉不紧一般都是刹车片快摩完了,要及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