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R-48/56BC、35V-70V低压方案保姆级改造教程

楼主(2024-03-25):
台达ESR4856BC 35-70V低压方案问的人实在太多了,发图自己看吧,看不懂的真的不要搞了保姆级教程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马克一下备用,谢谢

网友:
保姆教程

看不懂的不要搞了

网友:
不错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收藏了,空了收个来改。

网友:
大神最好把电源外壳名牌也拍照片放上来

网友A:
请问,这台达ESR4856BC有许多的版本号,那些版本的可以用这方案?

网友:
严重建议小白就不要改了,不然“peng”的一声就找不着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台达ESR4856BC有许多的版本号,那些版本的可以用这方案?

台达BC只有一个版本,台达AC多个版本看清楚了

网友(2024-06-19):
把输出的整流改成桥式整流,是不是就能70v-140v了,可以充24串以上的锂电池了

网友:
大神想问一下台达的4850c怎么改  手上有个,没找到资料。小板是4856c f

网友(2024-11-07):
感谢楼主的奉献,电位器改装便宜还实业

网友B:
这个电源还可以再上到75v么,刚好18串 满电电压7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还可以再上到75v么,刚好18串 满电电压75v

发热大一点不是不能上,不改变压器上84V都可以发热巨大压不住,容易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大一点不是不能上,不改变压器上84V都可以发热巨大压不住,容易炸机

谢谢大佬,那只能全桥整流了.

网友:
收藏备用、空了研究一下

网友:
收藏了,电位器改法简单实用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