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急需一个USB扩展坞居然买不到

楼主(2024-03-25):
平板只有一个USB口。需要接显示器,见到的普通usb转vga 口都不带usb母口。接了就没法接鼠标了。typec口的倒是有带vga和usb母口的。搜了半天没有复合要求的。问问大家哪儿有卖这个的?另外用typec口的前边配一个typec转usb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扩展坞是不好找的,除非厂家有专门的底座带有这些功能

网友:
typec也要全功能的口才行吧

网友:
罗技有蓝牙鼠标的,或其他牌子蓝牙鼠标就行。

网友:
很简单啊  先接USB-HUB 再接你说的那个。很简单啊  先接USB-HUB 再接你说的那个。很简单啊  先接USB-HUB 再接你说的那个。

网友:
usb-A 4线没有 vga信号的
平板typec 有vga 信号 ……拆机一看typec 4个线就离谱了

投屏比较合理 ,,,,

网友:
你看到那种“普通usb转vga 口都不带usb母口”其实就是“USB显卡”,当然是不带USB了。

如果你的平板的USB3.0口像TYPE C那样是全功能的,那么就可买个USB3.X公口转TYPEC母口的就能解决了,一定要买USB3.2的,不要买成“兼容USB3.X……”,别被商家文字套路了,USB2.0转的不能输出HDMI呢。

但是如果你的USB3.0口不是全功能,那么就只能先接USB3.0扩展坞,然后在后面再插个“普通usb转vga 口都不带usb母口”的扩展坞输出视频。

网友:
搜一下绿联,应该有。。。

网友:
類似這種,我記得還有一款還帶U盤,USB,HDMI/VGA等的,好像是六合一!

网友:
慢慢找也许能找到,现在的产品只有想不到没不做不到的

网友:
用USB-HUB再加上usb转vga转换器;或者USB转TYPE-C转换头再加上TYPE-C适配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有能用的,现在扩展功能都很多的。

网友:
应该找的到的,多换几个平台,多换几个搜索关键词

网友:
usb-A传输不了那么多数据的,C口才可以

网友:
关键是价格的问题

网友:
type-c扩展坞还是很多的。

网友:
先买一个usb转typec,再买一个typec转多功能扩展坞。话说回来,我记得18年我买完笔记本,当时也想买一个usb口转多功能扩展口的扩展坞,那个时候usb转一拖二 拖五拖八……的这种拓展坞某宝很多,现在我浏览浏览某宝,果然发现稀少了,都是typec口转其它拓展口的,很少有usb口的。这跟这些年新出的笔记本接口的改变而改变的吧。

网友:
平板用作电脑模式的话,一般会连蓝牙键鼠吧,接显示器如果有WIFI可以直接投屏。直连显示器才会用到转接口吧。如果只需要解决tpye-c转HDMI应该不难找

网友:
有看过商家卖投屏模块的,投电视的

楼主:
用了一个typec转USB,把typec接口的能插到电脑上了,发现不能用,是不是说就是因为适合手机的不适合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