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个洗衣机水龙头

楼主(2024-03-25):
  最近一个月没上班天天玩,把个把月换个水龙头发上来,起初看见水龙头表面有漏水,这水龙头肯定不行了,该换了,没想到还没怎么用力就断了,这下好了有得忙了

看看这壁有多薄
锌合金害人啊
拿出以前买的断丝起出器转了好几圈很紧没动这方法行不通呀!接下来用射钉慢慢一点一点打下来

这是换好后了

网友A:
这种龙头建议换成 “塑料角阀”
塑料角阀几乎不会坏,坏了拆换也不会断。 断了也能轻松取出断丝口

网友B:
断丝起出器都不能解决,实在太难了

网友C:
建议只更换内芯,4分的水龙头芯子也就几元钱,有红包的话就几毛钱一个,只需一把十字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丝起出器都不能解决,实在太难了

我在抖音上看到房住就用断丝起出器一直上紧把ppr搞穿了,管道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龙头建议换成 “塑料角阀”
塑料角阀几乎不会坏,坏了拆换也不会断。 断了也能轻松取出断丝口 ...

几年前我家一楼换了塑料的来换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只更换内芯,4分的水龙头芯子也就几元钱,有红包的话就几毛钱一个,只需一把十字起子 ...

不是芯的问题?是芯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找家政换这个水龙头,100元能搞定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只更换内芯,4分的水龙头芯子也就几元钱,有红包的话就几毛钱一个,只需一把十字起子 ...

锅啊,你好歹也看一下帖子再回啊。。。

换好后获得内芯一个

网友:
断丝起出器我也买了一套,但是小直径的几乎一点用都没有,你这个断丝起出器也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啊,你好歹也看一下帖子再回啊。。。

哈哈,这也给你知道,还真得到一个铜内芯,留起来备用

网友:
又是锌合金惹的祸。

网友:
怎么没有专家建议禁用锌合金水暖件呢

网友E:
这种锌合金的东西真是垃圾。俺家洗衣机处是两元钱的塑料龙头,用了20年了还完好

网友F:
再检查一下家里还有没有这种龙头,趁还没坏先换了,不然一段时间后又自己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锌合金的东西真是垃圾。俺家洗衣机处是两元钱的塑料龙头,用了20年了还完好 ...

  便宜又好用到时候换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检查一下家里还有没有这种龙头,趁还没坏先换了,不然一段时间后又自己老化了 ...

早期的锌合金用五六年还可以转出来,现在的锌合金几年就不行了,断头了,二十年家里全是锌合金,用个五六年就从把手开始断,还是可以转出来,没一个会断里面

网友:
这么薄是怎么铸出来的?技术也是高啊!

网友:
不止水龙头,八角阀,把洗手池都淹了,幸亏当时在家,从此记住一条:品牌,决定质量,价格决定重量

网友:
锌合金的角阀,水龙头就应该杜绝,害人的东西,我去年也是马桶的角阀是锌合金的,也是因为漏水,我当时还想着换个角阀多简单的事,结果扳手轻轻一拧就断了,后来去楼下买了断丝取出器,结果断丝取出器也卡住了,PPR的接头也被 拧松了,后来花了几百块找了外面的师傅开墙更换的PPR接头,才把事情搞好。害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