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有哪个朋友知道欧瑞90KW电动机软启动器出现这故障代码H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3-25):
欧瑞90KW电动机软启动器出现HF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坛友!!

这是故障时显示的代码

这是故障时显示的代码

网友A:
http://www.euradrives.com/service/down.html

说明书

进入设置模式  ,set 灯亮 ,数据呢

网友B:
HF是欧瑞厂家设备的初始显示,显示HF后就会显示正常的设定内容,因为欧瑞以前的名字是惠丰,HF是惠丰的首字母。如果一直显示HF的话,说明主板的CPU已经不能复位了,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老化了,不能给CPU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而导致CPU死机,一般来说换掉电解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是欧瑞厂家设备的初始显示,显示HF后就会显示正常的设定内容,因为欧瑞以前的名字是惠丰,HF是惠丰的首字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

进入设置模式  ,set 灯亮 ,数据呢

没有说明书,我在网上也查了没有这款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