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朗电子镇流器KL-40-40W拆解并绘制原理图

楼主(2024-03-25):
家里的荧光灯又坏了一个,取下灯管和镇流器,换上LED。

灯管已经烧掉了,镇流器自然是拆了研究一下。

做工没什么可以期望的,元器件是真心少,间隔很宽,特殊适合学习振荡电路的初学者。画了一下电路图,简直没有一个多余的元器件。大部分元器件的编号被压住了,就没写上。

就这样子

补充内容 (2024-3-28 15:42):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做了一个实验:

C5 6800pf,谐振频率35khz
C5 3300pf,谐振频率50khz

由谐振公式 f = 1/(2*3.14*sqrt(...

网友:
手工的,整齐,焊工好。

网友:
电子的不如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没有灯丝预热,费灯管

网友:
通版,便宜,便于小作坊生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后期的,比单电容,电解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懂电路,看个热闹

楼主:
那个大电感可能已经不行了,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A:
你这个扔了是对的,地摊货,还4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扔了是对的,地摊货,还40W……

今晚就拆了零件备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Royer电路的谐振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我做了一个实验:

C5 6800pf,谐振频率35khz
C5 3300pf,谐振频率50khz

由谐振公式 f = 1/(2*3.14*sqrt(L*C)),带入两组值反算出 L=3mH,但是把C5换成470nf的,就不启振了。谐振频率应该在某个范围内,不知道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