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240双模鼠标。。。。

楼主(2024-03-25):
罗技M240双模鼠标,蓝牙跟接收器单独都能正常使用。。。
连接蓝牙之后,再用接收器就要重新对码。。。
有没有解决办法??我想两台电脑共用一个鼠标。。。。
十几块钱的双模鼠标都可以随时切换,哎。。。。
失算了。。。。

网友A:
接收器对好码后,用哪台电脑,插上接收器不就行了吗?罗技鼠标切换模式好像是要重新对码的

网友B:
没试过两台电脑公用一个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对好码后,用哪台电脑,插上接收器不就行了吗?罗技鼠标切换模式好像是要重新对码的 ...

对码后接哪台都可以。。。
但是一连接蓝牙,又要重新对码。。。。

网友:
这是坏了吧

网友:
罗技的质量  那是没法说 品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两台电脑公用一个鼠标

双模鼠标可以,一台用接收器,一台用蓝牙,鼠标上有开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