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 7500U处理器是否为低功耗CPU,这款CPU是否值得买入呢?

楼主(2024-03-25):
看参数集显不错,是Intel® HD Graphics 620

功耗也不高,
但是为何这款CPU某宝上没有呢
为什么某宝上只有7500T,没有7500U呢

网友:
我笔记本用的是I5-7200U

网友A:
i5 7500U处理器焊在笔记本主板上的,没有单独卖。
如果装Win7系统,才选择7代CPU

网友B:
是否值得,要看你干什么用,以及你用没有相关的配件,而不是单看一个CPU,

如果是台式机用,那至少八代起,如果是NAS,不如买个J1900N100N5010一类,

网友:
要始终相信能量守恒定律,既想CPU强大,又想低功耗,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有吗。凡是性能好的必定耗能,凡是垃圾的都是说节能的,我觉得这个定律可以无限扩展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值得,要看你干什么用,以及你用没有相关的配件,而不是单看一个CPU,

如果是台式机用,那至少八代起 ...

有道理。。。。。。。。。。。。。。。。。。。。

网友:
用得上就值,电子产品更新太快,结合自己实际能买高的就买高的

网友:
型号带U的基本上面向笔记本,属于低功耗版本

网友C:
6 7d代低功耗 可以考虑e3-1240l v5,1260l v5

网友:
当前换电脑升级非10代以上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 7500U处理器焊在笔记本主板上的,没有单独卖。
如果装Win7系统,才选择7代CPU ...

7500U为何不能拿下来?
cpu不是一般都可以拿下来么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u,你要干啥用

网友:
U是低电压,悍主板上的。。。。。T才是可以拆的移动版

网友:
这种U都是焊接在主板的,笔记本和工控机上面有用

网友:
淘宝上面卖的少那肯定当时用的人也少啊。

网友:
性能很差的双核四线程“I5”,非常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 7d代低功耗 可以考虑e3-1240l v5,1260l v5

1240L v5 TDP 25瓦,
1260L v5 TDP 45瓦,
这两个CPU的功耗也是有点大的

网友(2025-05-13):
焊接的cpu么

网友:
带U的是低功耗CPU,主频比较低,我的I5-8365U用起来也没感觉和普通CPU又什么不同。

网友:
笔记本U,功耗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