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金士顿datatraveler 100 G3用哪种工具量产?

楼主(2024-03-25):
请问金士顿datatraveler 100 G3用哪种工具量产?谢谢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8.03.50 [2018-05-11]
闪存识别码: AD3A18030050 - Hynix(海力士) H27QDG8M2B [TLC-16K]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QDG8M2B

楼主:
请问有老师知道吗?

网友:
看你的主控和芯片。  这个品牌U盘  使用的 主控  和 芯片    种类非常多   祝你好运

网友:
用ChipEasy u盘芯片检测工具

网友A:
我有一个32g的是群联主控,原来应该用MPALL v3.20.00量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32g的是群联主控,原来应该用MPALL v3.20.00量产过。

谢谢,试了不行

网友B:
检测不出来只能拆开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出来只能拆开来看了

但是找不到量产工具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8.03.50 [2018-05-11]
闪存识别码: AD3A18030050 - Hynix(海力士) H27QDG8M2B [TLC-16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找不到量产工具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8.03.50 [2018-05-11 ...

网友:
用ST-TOOL_V380试试

楼主:
试过了,可以扫描,但是1个小时后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