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字万用表的精度表示方法

楼主(2024-03-25):
总是对数字表的标称精度用法模模糊糊,查看了34401A服务手册部分内容,整理了一下,如果有不对的,还请指出。

-------------------------------------------
常见的数字万用表精度指标表示方法是:%读数误差 + %量程误差。并且如果在校准温度(一般是23度正负5度)范围之外,还需要加上温度系数。

  • %读数误差:用百分数来表示输入信号的误差。
  • %量程误差:是一个固定误差,是量程的百分数。和输入信号大小无关。

总误差就是两者相加的总和。通常将 总误差和输入信号的比值,用 % 或者 ppm 来表示。

以 DT4282 手持表 60VDC 量程为例,量程误差给出的方式是字数(分辨率)。

手册给出的指标是 ±0.025% rdg ± 2dgt,其意义如下:测量值的0.025%+0.002V 即为误差。

以测量10.000VDC信号为例,则

  • 读数误差为 ±0.0025V
  • 量程误差为 ±0.002V
  • 则总误差为 ±0.0045V,即 0.045%@10.000VDC

也即对于10.000V的信号的测量值的,仪表显示值界限为9.9955V~10.0045V。嗯,看来读数偏差范围蛮大的,在这之间都属于正常 。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用万用表测得一个读数,如何推算出被测量信号是多少呢?

网友:
哇,得到个准确数好难,只好加个不确定度

网友A:
你的问题可以回答,推不出来。假如从读数A能知道真实客观参数B,那就不存在误差了。只要把这些关系关联起来就是绝对精确的。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你看所有误差符号都是±,因为误差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可以回答,推不出来。假如从读数A能知道真实客观参数B,那就不存在误差了。只要把这些关系关联起来 ...

是的,
星期一三五,+误差
星期二四六,-误差
星期天,表休息。

网友B:
读数结合手册精度,推算出真实值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数结合手册精度,推算出真实值的范围

其实,我这点有些模糊

看手册写是读数

但 34401A写的又是输入值

该怎样推算?

网友:
标定这东西  看谁标谁  哪个准。

网友:
任何测量,都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数据,只能得到真实数据在***.**……到***.***之间的结论。

网友C:
对于末尾的问题答案是不可能。真值是永远得不到的。即便你换表,再精准的表也没可能。
对于是读数还是输入,其实指的还是读数,只看说明书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你要是看应用文档就知道hp指的也是读数的%。其实我觉得那句英文写的挺明白没啥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末尾的问题答案是不可能。真值是永远得不到的。即便你换表,再精准的表也没可能。
对于是读数还是输入 ...

我再读读手册,也再找找标准。

那么再请教一下:根据仪表的读数,应该如何表示测量值?

网友:
量化误差无法避免。

网友: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专门学过一门课程,里面有关于各种误差的内容

楼主:
补充个资料,慢慢学习

GB/T 13978-2008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 ... F1380418284E049B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