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tm32 u8g2 库 直接用 已经测试st7567 ssd1306

楼主(2024-03-25):
分享个能直接用的库,以后基本可以实现显示自由了.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8g2/u8g2.h"

#define DEVICE_ADDRESS         0x3C
#define TX_TIMEOUT                100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uint8_t u8x8_stm32_gpio_and_delay(u8x8_t *u8x8, uint8_t msg, uint8_t arg_int, void *arg_ptr)
{
        /* STM32 supports HW SPI, Remove unused cases like U8X8_MSG_DELAY_XXX & U8X8_MSG_GPIO_XXX */
        switch(msg)
        {
        case U8X8_MSG_GPIO_AND_DELAY_INIT:
                /* Insert codes for initialization */
                break;
        case U8X8_MSG_DELAY_MILLI:
                /* ms Delay */
                HAL_Delay(arg_int);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CS:
                /* Insert codes for SS pin control */
                HAL_GPIO_WritePin(OLED_CS_GPIO_Port, OLED_CS_Pin, arg_int);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DC:
                /* Insert codes for DC pin control */
                HAL_GPIO_WritePin(OLED_DC_GPIO_Port, OLED_DC_Pin, arg_int);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RESET:
                /* Insert codes for RST pin control */
                HAL_GPIO_WritePin(OLED_RST_GPIO_Port, OLED_RST_Pin, arg_int);
                break;
        }

一个老外的开源项目,他用的是stm32F4

实测  f030  f103 都能用   已经测试st7567  ssd1306

具体操作请看:

【stm32 u8g2 库 直接用  不用移植 修正声音2】 【精准空降到 00:2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a86083422&t=26

网友A:
什么接口呀,IIC还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呀,IIC还是串口

都有,两种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口呀,IIC还是串口

u8g2 库  本身就支持N多控制器,当然包括 st7567 ssd1306
这根本就不用试的事情  开发者早就测试过了发布的
LZ只是换了个单片机而已,只要是支持arduino开发环境  一般都可移植  更不用说是往强的MCU移植
同理  换其类型的MCU也可以  只是有没有人愿意去花时间精力折腾

网友:
感谢分享,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非常欢迎看到这类帖子,也许对于高手不值得一提,但对于初学者,可能一个有用的帖子、提议就能少走很多弯路,少研究琢磨好长时间!

网友B:
楼主可是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FASTSHIFT/Arduino-For-Keil.git  可以使用arduino库

网友C:
这个不错,我就是对于库的使用很是迷惑,不知道从哪里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u8g2在arduino里面常用,标记下,试试这个库,省的每次去找驱动了

楼主:
谢谢参与讨论.

我用过这个
https://kkgithub.com/stm32duino

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我就是对于库的使用很是迷惑,不知道从哪里找这方面的资料…

github  用国内的镜像

https://hub.yzuu.cf/

右上角输入  芯片 空格   开发语言  例如    st7567  c

网友:
字体是可以自行更换的吗,没用过这个库

网友:
这库支持很多屏幕,用哪个就精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github  用国内的镜像

https://hub.yzuu.cf/

怎么点下出了个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点下出了个这?

用电脑别用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脑别用手机.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是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FASTSHIFT/Arduino-For-Keil.git  可以使用arduino库

看着挺好 只不过不几年不更新。。。尽量别碰

网友:
stm32一直U8G2还算不复杂,CSDN上也有几篇可以参考下,SPI、IIC软硬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