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的银色金属盘 32G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4-03-25):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23A9 PID = EF18
设备序列号: A65D344F93ED0B22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原SiliconGo(硅格)/Kingstor(金存)]
 主控型号: ?
闪存识别码: C40039000000 - 4CE/单通道 [T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

这个款式

这个款式

网友A:
拆开看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主控

发帖后也觉得自己有点sb,啥数据都没法提供就来问,哈哈,这个金属盘不好拆也不能拆,以前hp闪存盘的拆过装不好,

网友B:
台电出产的金士顿??

怎么看都是个黑胶体的山寨盘,没必要和他费劲。

网友C:
山寨金士顿,这个主控不太好说,得短接进rom看看识别的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主控

拆也没用,都是封胶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电出产的金士顿??

怎么看都是个黑胶体的山寨盘,没必要和他费劲。 ...

客户单位一批的采购,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用坏了后我要到了两个,想着试试量产
这个是U盘经常提示需要格式化,现在我也差不多选择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金士顿,这个主控不太好说,得短接进rom看看识别的是什么玩意

不拆了,太麻烦了,先把手头群联的ps2257-67/ps2257-01弄好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主控,期待楼主搞定后分享成果. 加油

网友:
山寨金士顿

网友: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8644 PID = 8003
设备序列号: 0000000000001FE2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isk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1.01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原SiliconGo(硅格)/Kingstor(金存)]
 主控型号: YS8232 - F/W 1.01
闪存识别码: ECDE98CE74C4 - Samsung(三星) - 2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YS8232 - F/W 1.01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DE98CE74C4        --------
ECDE98CE74C4        --------

这是我的16G U盘 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
这是我的16G U盘 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没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2024-04-24):
用个钩子一拉就拆出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