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人体秤

楼主(2024-03-25):
插电就亮,不插电没反应,几年了,虽然不怎么用,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底角垫拨开,没螺丝,找个刀片撬一下,是卡扣的。电池鼓包了,内部空间挺大,但18650感觉够呛。等找到合适电池再改。

网友:
这身段就不要18650了,原来是啥电池看不到,最好整块手机电池进去

网友A:
家里的7号电池太多了,我把家里的体重秤改成了使用三节7号电池。

网友B:
能否换新的?

网友:
废旧手机的电池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7号电池太多了,我把家里的体重秤改成了使用三节7号电池。

没电池盒位置,还得改,不如直接用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换新的?

没,家里废手机电池时间太长,都扔了,18650倒有几个,等碰吧

网友:
圆滚滚的,膘肥体壮

网友:
换个锂电池还可以用

网友:
改一个18650了

网友C:
你混的不行,感觉论坛大多数都有好多各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混的不行,感觉论坛大多数都有好多各种电池

放了几年,有2块越来越鼓,害怕了,不可能天天守着,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分几个包装,用不透明袋子装上,带好口罩,找个离小区远点的垃圾桶,注意周边没摄像头,全扔了。

网友:
手机旧电池真没少存,从山寨机到一体机,电池每年都会鼓包几块,然后就拆下保护板转移到装废锂的铁盒中,大都0电压了,不担心放烟花

网友:
这种东西,能用干电池绝对不上充电的

网友:
我的电池都不用,装个DC插座,直接用淘汰下来的适配器。

网友:
带太阳能充电的吗?直接换个超级电容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样的体重计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手机拆机电池

网友:
这个高度,只能用软包了

网友:
把正用着的手机换ATL电芯,旧电芯串个4056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