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ds-3e0524-e不通电了,咋查

楼主(2024-03-25):
不通电了,咋查,看不出问题

网友A:
先查电源输入再查输出...

网友:
看着有两个保险额

网友:
黄板子换掉。

网友:
光看没用,得用万用表查,先从电源板下手

网友:
通过测量300V在断电后的值来判断:1,没有就是前面的开路;2,通电有断电无,估计是后级短路;3,通电有,断电电压慢慢下降,是开关管及控制电路。个人拙见,望大家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输入再查输出...

电源检查过了,没问题,是不是交换机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B:
右下角电容电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角电容电感芯片。

哪个是,电源上还是主板上

网友:
查板子上的5V、3.3V、1.8V三路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电源上还是主板上

主板上的。

网友:
板子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