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TS457 V+/V-部分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4-03-25):
TS457 V+/V-部分的电路,经坛友指点这是一个惠斯通电桥电路,看上去确实很像,但是里面的那些电阻R11,R6,R12,R7,R8起什么作用呢?

典型的惠斯通电桥长这样:

如果不考虑里面的那些电阻,变成下面这个电路,电池的内阻又怎么计算出来的呢?pin16和pin17是单片机adc采样脚,pin18据说会提供一个电压:

网友:
呆子 中毒了

网友:
绿猪死磕TS457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呗,我是真想搞懂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斯通电桥的原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962-1-1.html

带着疑惑学习知识,最容易进步
拆修厨房电子秤QE-400,并学习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呗,我是真想搞懂它

我不学无术,啥也不是!

网友:
很不错,蛮有钻研精神,把外围电路研究清楚

网友:
原来 电阻也能玩出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呗,我是真想搞懂它

搞懂了,自己写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懂了,自己写程序吗

不会写,不过可以慢慢学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写,不过可以慢慢学嘛

3年计划还是5年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年计划还是5年计划

你有没有兴趣写一个?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也许一天就可以搞定了,正好工具你都有,要不要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兴趣写一个?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也许一天就可以搞定了,正好工具你都有,要不要尝试一下? ...

我倒是对高精度adc感兴趣,回头玩一下这个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对高精度adc感兴趣,回头玩一下这个adc。

我做了仿真,结果误差有点大,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
看这进度,小猪4月份应该可以搞懂程序,加油。

网友B:
你测量了3脚的波形了,我买的数码管版本的,测量波形怎么始终有一个基准在波形上呢?即使把输出的电阻取掉,这个基准一样存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ADC分辨率不够成本限制又不想上高位的ADC就采用双积分的方式实现一个高位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了3脚的波形了,我买的数码管版本的,测量波形怎么始终有一个基准在波形上呢?即使把输出的电阻取掉 ...

单片机的18脚会输出一个1.25V的电压叠加到运放的3脚,给3脚一个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