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亚马逊 90DM610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4-03-25):
0660表,6000字,三防,9v电池,重量比同为三防的优利德ut191e重一些,窄一些,量程比ut191e多了60mv和1000v挡,电流和毫伏默认为交流。测量体验差不多。字符比较粗,但是间距有点大。钢珠转盘,手感硬,不如191e舒适。外壳感觉还是可以的,没有断螺丝柱的情况,应该比较耐用。
校准方法是:按MODE和RANGE开机到电阻挡,松开按键等待自检结束,校准点123456都是可以的,rel加hold减。
一张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
卧槽,这大保险管

网友:
貌似省了不少电容啊

网友A:
两块马甲表。哈哈哈

网友:
保险管这么大

大到5号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马甲表。哈哈哈

191马甲怎么校准啊?按range和hz打到电阻挡出现cal 1,按蓝键又是cal 2,再按黄键可校准,只能校准毫伏和各个电流档,各电压档不能单独校准无反应,难道要改存储器修正系数?有简单点的办法吗?

网友:
表小,保险管大,放在黄皮里面就不显大了

网友:
超值,闭壳校准是真方便,这个做工价格真是甩同价位众仪几条街

网友:
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91马甲怎么校准啊?按range和hz打到电阻挡出现cal 1,按蓝键又是cal 2,再按黄键可校准,只能校准毫伏和 ...

不能了,0660主控里面的rom实在是太小了,191t等等那些表多了 loz vfc,闭壳校准等等,校准点写不下了,这是0660永远的疼,我还问过厂商,0660刚出来那会,主控开放的功能更少,现在是开发到rom的极限了,

网友B:
各档位体验的数据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档位体验的数据怎样?

0660是可以一字不差的,这个到手略微有点误差,需要自己校一下。

网友C:
多少入的?这个比zt-219咋样?

网友D:
这表蜂鸣器声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蜂鸣器声音大吗?

号称ip67防护的,各种胶圈密封,螺丝上都是胶垫,所以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入的?这个比zt-219咋样?

众仪表没用过,这个是3位半

网友:
一张有点贵,保险和压敏电阻好评

网友:
保险看起来确实牛

网友:
想入1块,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