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偶然走进一个还没装修完的商场,看看大型新风空调系统,空气处理机组

楼主(2024-03-25):
偶然走进一个还没装修完的商场,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新风空调系统,正好家里也考虑折腾DIY新风空调系统,参考一下大型系统是怎样做的。

看到这套系统有个标着美的牌的大箱子,搜了下叫空气处理机组,这个大箱子上标着新风段,初效过滤段,中效段,制冷制热,加湿,还有风机段。应该是处理新风的?感觉挺全乎了,要是家用也有类似这种就好了,听说家装有种很贵的全空气系统空调可能类似这种,但现在用的人少还很贵,不知道能不能自己DIY。

另外从这个大箱子接出来的风管,还有一些风机盘管,为啥还需要这些风机?可能从新风来的冷和热还不够,可能还需要这些风机制冷制热。

网友A:
商场,一般都是大点的长方形风口,是新风,正方形的小口是风机盘管出风口,小型的长条风口是风机盘管回风口,最大的长方形风口是消防排风口,一般有排烟阀百叶可以看到,一般就这几种了。这个新风口也是能带冷风吹进来的,也就是说带盘管

网友:
还比较齐全

网友B:
对于小家而言,开窗通风就是最好的空调。

网友:
只能商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场,一般都是大点的长方形风口,是新风,正方形的小口是风机盘管出风口,小型的长条风口是风机盘管回风口 ...

这个看起来差不多是这样,我还正好奇那个侧墙上的大风口是做啥的,看来可能是消防排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家而言,开窗通风就是最好的空调。

开窗只有春秋天好开,太冷太热灰尘多回南天的时候开窗都比较难受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小型化的,不然按这个体积家用得占一个阳台了

网友:
吊顶螺杆,是用膨胀螺栓,还是火药钉?
感觉火药钉不可靠,施工叭叭虽爽快,但日久钉子易松动脱落。

网友C:
家用空气过滤机有卖。

网友D:
这个维护很麻烦吧,恐怖袭击的话也是重点关注对象!

网友:
不懂,看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空气过滤机有卖。

家用的空气净化器吗?但是附带加湿功能的还比较少,家用的空气净化器,加湿机,空调,新风机基本只能单干一种活,要是像这样集成起来统一干活就好了

网友:
中央空调,通风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护很麻烦吧,恐怖袭击的话也是重点关注对象!

对看起来是比较麻烦,新风段估计有滤网要估计定期换,管道估计也要定期清洗,这种管道不知咋清洗?用遥控车爬进去还是有专门的刷子?
风管上的阀门看标识也要定期加油。
对了还有风管机风轮翅片也要洗,不知道好不好拆,是直接洗还是拆洗

网友:
看来结构有点奇怪,好像大梁是钢的不是水泥的
空调对的而且已经很节约空间了初效和中效在一起了

网友:
商用的验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感觉日后清理除尘是个麻烦事儿!

网友:
大部分是暖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