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级电容点焊机后续。

楼主(2024-03-25):
上贴主体测试基本完成,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刚好看到一个食品包装盒尺寸差不多,整体的思路是用外置12V充电器给内置12V5A锂电池组充电,12V锂电池组直接给时间继电器模块供电,降压给超级电容充电,点焊时不需要外接电源,可以移动点焊。12V5A锂电池组估计能点几百个焊点。整体安装好测试基本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这次测试一下铝转镍,0.01秒一个脉冲不行。0.02秒一个脉冲效果很好,用手根本撕不开。上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146-1-2.html

降压模块。

测试降压模块调整输出电压电流。

食品包装盒安装开关,接口。

12V5A电池组自带充放电保护板。

安装模块,线路。

焊笔,触发接口。

开关,12V充电口

整体效果。

触发开关安装在焊笔上方便单手操作。

测试铝转捏。

铝转镍撕开效果。

网友A:
焊点周围都烧糊了。。。

网友B:
给楼主提个醒,这个降压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常常无预警就挂了。我都挂了两个了。
可以考虑串个电阻。

网友:
参观学习一下,一直想自己也弄一个,但是一直懒的不想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周围都烧糊了。。。

给你上2张转镍焊点不发黑的照片,要求太高这个低成本的可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个醒,这个降压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常常无预警就挂了。我都挂了两个了。
可以考虑串个电阻。 ...

谢谢提醒,测试控制好电压电流,输出串联了防倒灌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个醒,这个降压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常常无预警就挂了。我都挂了两个了。
可以考虑串个电阻。 ...

电阻发热严重,可以搞个恒流模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发热严重,可以搞个恒流模块充电

我这个就是可以恒压恒流的模块,最大功率75W,我现在设置3A5.2v输出,功率才15W,超级电容从0充到5.2V只是线圈有点微温。

网友:
内阻仪、电焊机等你们是打算人手一套啊

网友:
挺好的挺好的

网友D:
点焊机还是电容的厉害,电池款的就达不到这样。

网友E:
点焊针用粗铜丝不晓得要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针用粗铜丝不晓得要的不

要节约成本完全没问题,我的点焊针就是直径2.5MM的粗铜丝,原来的变压器点焊机用的也是这个。这次的点焊笔电缆也是用旧的电线屏蔽网手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点焊针用粗铜丝不晓得要的不

我就是用12平方粗铜丝,粘连严重。

网友(2024-08-12):
不错决定仿制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还是电容的厉害,电池款的就达不到这样。

电容是历害,但MOS管始终是瓶颈,如果有别的方法代替MOS控制放电时间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12平方粗铜丝,粘连严重。

也许是时间问题,也许是尖端直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