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让智能设备连接带认证的无线网络

楼主(2024-03-25):
我这儿的网络需要跳转到认证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才能登陆,但是智能设备接入网络没办法进行认证,认证设备我接触不到,无法加白名单,或者能不能再接一个路由器当做ap,用路由器自动登录,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违规违法的事少干,没事的时候还好,有事就成背锅侠...

网友B:
有些手机支持双路wifi, 手机认证上网后再开热点供智能设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规违法的事少干,没事的时候还好,有事就成背锅侠...

没你想的那么邪恶,单位的网,想在桌上摆一个一寸多的能显示天气时间的小电视,需要wifi连接更新天气,又不想连接自己的热点,想着摆在那儿就一直连接单位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支持双路wifi, 手机认证上网后再开热点供智能设备使用

不想用热点,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智能设备登陆认证界面吗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我这边酒店都是开认证的.需要自己联系运维.把白名单加进去.
不知道能不能在pc上插个无线网卡,然后共享网络的方式.不过我估计也会被拦截.
实在不行就搞个4g随身wifi.自己看看有没什么闲置副卡

网友:
一样的问题,路由器连接单位WiFi后,我用的wisp中继,无法打开认证界面

网友:
无解吧,除非自己弄弄个路由看看,路由去认证

网友:
没办法的,除非找网管

网友:
改MAC地址,把电脑的MAC改成小时钟的去认证,然后电脑的改回去,不过要看你公司允许你们同时多少个设备认证上网,我公司是设置的1个,后一个认证成功后,前一个自动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