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通电桥

楼主(2024-03-25):
文章来源:https://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blog/wheatstone-bridge.html

惠斯通电桥是四个电阻组合的名称,这些电阻连接起来给出零中心值

惠斯通电桥菱形电路的概念是由查尔斯·惠斯通提出的,可用于精确测量未知的电阻值,或通过使用可变电阻和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校准测量仪器、电压表、电流表等。 。
尽管如今数字万用表提供了测量电阻的最简单方法。惠斯通电桥可用于将未知电阻与已知电阻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值,从而允许测量
毫欧 ( mΩ ) 范围内的极低电阻值。
惠斯通电桥(或电阻桥)电路可用于多种应用,如今,借助现代运算放大器,我们可以使用惠斯通电桥电路将各种传感器和传感器连接到这些放大器电路。
惠斯通电桥电路只不过是连接在电压源端子和地之间的两个简单的串并联电阻布置,平衡时在两个并联支路之间产生零电压差。惠斯通电桥电路具有两个输入端子和两个输出端子,由四个电阻器组成,这些电阻器以熟悉的菱形排列方式配置,如图所示。这是惠斯通电桥的典型绘制方式。

惠斯通桥

平衡时,惠斯通电桥可以简单地分析为两个并联串联串。在我们关于串联电阻的教程中,我们看到串联链中的每个电阻都会产生一个IR压降,或者说是由于电流流过它而产生的电压降(根据欧姆定律定义)。考虑下面的串联电路。

由于两个电阻串联,因此相同的电流 ( i ) 流过它们。因此,流过这两个串联电阻的电流为:V/R T。
I = V ÷ R = 12V ÷ (10Ω + 20Ω) = 0.4A
C点的电压(也是下电阻R 2两端的电压降)计算如下:
V R2  = I × R 2  = 0.4A × 20Ω = 8 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源电压V S在两个串联电阻之间进行分配,与它们的电阻成正比,即VR1  = 4V和VR2  = 8V。这就是分压原理,产生通常所说的分压器电路或分压器网络。
现在,如果我们添加另一个使用相同电阻值的串联电阻电路与第一个串联电阻电路并联,我们将得到以下电路。

由于第二个串联电路具有与第一个串联电路相同的电阻值,因此D点的电压(也是电阻器R 4两端的压降)在 8 伏时相对于零(电池负极)将相同,因为电压是共同的,两个电阻网络是相同的。
但其他同样重要的是,C点和D点之间的电压差将为零伏,因为两点的电压值相同,均为 8 伏:C = D = 8 伏,则电压差为:0 伏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并联桥网络的两侧被称为平衡,因为C点的电压与D点的电压值相同,且差值为零。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们反转第二个并联支路中两个电阻器R 3和R 4相对于R 1和R 2的位置,会发生什么。

当电阻器R 3和R 4颠倒时,相同的电流流过串联组合,D点的电压(也是电阻器R 4两端的电压降)将为:
V R4  = 0.4A × 10Ω = 4 伏
现在,VR4上的电压降为 4 伏,C点和D点之间的电压差将为 4 伏,如下所示:C = 8 伏,D = 4 伏。那么这次的差值是:8 – 4 = 4 伏
交换两个电阻的结果是并联网络的两侧或“臂”不同,因为它们产生不同的电压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并联网络被认为是不平衡的,因为C点的电压与D点的电压不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ACB和ADB这两个并联臂的电阻比导致0伏(平衡)和最大电源电压(不平衡)之间的电压差,这就是惠斯通电桥电路的基本原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惠斯通电桥电路可用于将未知电阻R X与其他已知值的电阻进行比较,例如,R 1和R 2具有固定值,而R 3可以是可变的。如果我们在C点和D点之间连接一个电压表、电流表或传统的检流计,然后改变电阻器R 3直到仪表读数为零,将导致两个臂平衡并且R X的值(替换R 4)如图所示。
惠斯通电桥电路

通过将上述R 4替换为惠斯通电桥传感臂中对应于R X的已知或未知值的电阻,并调整相反的电阻器R 3以“平衡”电桥网络,将导致零电压输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平衡发生在以下情况:

给出未知电阻R X平衡时的值所需的惠斯通电桥方程如下:
其中电阻器R 1和R 2是已知或预设值。
示例1
构造了以下不平衡惠斯通电桥。计算C点和D点之间的输出电压以及平衡电桥电路所需的电阻器R 4的值。

对于第一个系列臂,ACB

对于第二个系列臂,ADB

CD点电压由下式给出:

平衡电桥所需的电阻器R 4的值如下:

我们在上面看到惠斯通电桥有两个输入端(AB)和两个输出端(CD)。当电桥平衡时,输出端子两端的电压为 0 伏。然而,当电桥不平衡时,输出电压可能为正或负,具体取决于不平衡的方向。
惠斯通电桥光探测器
平衡桥电路有许多有用的电子应用,例如用于测量光强度、压力或应变的变化。可在惠斯通电桥电路中使用的电阻传感器类型包括:光阻传感器(LDR)、位置传感器(电位计)、压阻传感器(应变计)和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等。
有许多惠斯通电桥应用可用于感测整个范围的机械量和电量,但惠斯通电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是使用光阻器件来测量光。电桥网络内的电阻器之一被光敏电阻器 (LDR) 取代。
LDR 也称为硫化镉 (Cds) 光电池,是一种无源电阻传感器,可将可见光水平的变化转换为电阻的变化,从而转换为电压的变化。光敏电阻器可用于监视和测量光强度水平,或光源是否打开或关闭。
典型的硫化镉 (CdS) 电池(例如 ORP12 光敏电阻器)在黑暗或昏暗的光线下通常具有约 1 兆欧 (MΩ) 的电阻,在 100 勒克斯的光强度(典型的光线充足的房间)下约具有 900Ω 的电阻,在明亮的阳光下可降至 30Ω 左右。然后,随着光强度的增加,电阻减小。通过将光敏电阻连接到上面的惠斯通电桥电路,我们可以监视和测量光水平的任何变化,如图所示。
光检测

如图所示,LDR 光电管连接到惠斯通电桥电路,以产生光敏开关,当感测到的光水平高于或低于由VR1确定的预设值时,该光敏开关就会激活。在此示例中,V R1为 22k 或 47kΩ 电位计。
运算放大器作为电压比较器连接,参考电压V D施加到非反相引脚。在本例中,由于R 3和R 4都具有相同的10kΩ值,因此在D点设置的参考电压将等于Vcc的一半。即Vcc/2。
电位器V R1设置跳变点电压V C,施加到反相输入并设置为所需的标称亮度水平。当C点电压小于D点电压时,继电器接通。
调节V R1可设置C点的电压,以在所需的光水平或强度下平衡电桥电路。 LDR可以是任何在低光水平下具有高阻抗并且在高光水平下具有低阻抗的硫化镉器件。
请注意,只需在设计中调换LDR和R 3的位置,该电路即可用作“光激活”开关电路或“暗激活”开关电路。
除了将未知电阻与已知电阻进行比较之外,惠斯通电桥在电子电路中还有许多用途。当与运算放大器一起使用时,惠斯通电桥电路可用于测量和放大电阻R X的微小变化,例如,由于光强度的变化,如我们上面所见。
但桥式电路也适用于测量其他变化量的电阻变化,因此通过将上述光阻式LDR光传感器替换为热敏电阻、压力传感器、应变片等传感器,并交换其位置LDR和V R1 ,我们可以将它们用于各种其他惠斯通电桥应用。

此外,可以在由电阻器R 1至R 4形成的电桥的四个臂(或分支)内使用多个电阻传感器,以产生“全桥”、“半桥”或“四分之一桥”电路布置,从而提供惠斯通电桥的热补偿或自动平衡。

网友:
最近学习了很多东西啊。。。

网友:
惠斯 通电桥

楼主:
国内的网站搜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为什么电桥平衡时那两个端点的电势差为0,没一个文章把原因讲明白的。。。看了国外的这篇文章豁然开朗,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A:
ACB和ADB两个臂都来分总电位12V,两个臂内的C和D点分压比一样,C点和D点的电位是相等,此时即使联通C点和D点,也不会有电流流过,因为没有电位差

网友:
最简单的电桥就叫惠斯通电桥,也叫单臂电桥。包含了4臂、一个电池和一个检流计:

其中:R1和R2是比例臂,传统的电桥是按照1:1、1:10、10:1、100:1等方式可调;
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适应不同的测试电阻,例如:
R1=10k、R2=1k
Rd=1M    Rx=10M
如果:
R1=100k、R2=1k;
那么就是100:1了,用1M的Rd就可以测试100M的电阻,达到以小测大的目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弱点,就是灵敏度降低很多,得不偿失。
-------如保持R1与R2相差不大,这样R1和R2的分压点总是保持在E的一半左右(33%到66%),就能保持很高的灵敏度。

Rx是被测电阻;Rd是哑电阻,其阻值与Rx接近,可以调节,其以便电桥平衡;
G是检流计,当无电流流过后,则两臂电阻分压相等,即:
R1/R2=Rx/Rd
被测电阻计算:Rx=Rd*R1/R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网站搜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为什么电桥平衡时那两个端点的电势差为0,没一个文章把原因讲明白的。。。 ...

只是你没有找对地方,很多个人撰写的文章对此类电桥法精密测试作了详细讲解。
只是文章有些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B和ADB两个臂都来分总电位12V,两个臂内的C和D点分压比一样,C点和D点的电位是相等,此时即使联通C点和D ...

电桥法之所以精密,是因为理论表达式中只与对比电阻Rd和一对分压比例有关,与外加电压E和检流计G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法之所以精密,是因为理论表达式中只与对比电阻Rd和一对分压比例有关,与外加电压E和检流计G无关。 ...

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很像惠斯通但又不太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93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很像惠斯通但又不太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933-1- ...

能力有限,只是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

这是典型的开尔文电桥法,又叫双臂电桥。
10K:1000K、100K:1000K形成典型的改良式惠斯通电桥。
C3、C4应该是100pF的高频电容。

具体原理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你看一下这篇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智能高精度微电阻测试仪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c ... A%E5%8E%9F%E7%90%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力有限,只是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

这是典型的开尔文电桥法,又叫双臂电桥。

谢谢,我研究一下,那两个电容我测了一下好像是100nf的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那两个电容我测了一下好像是100nf的不知道准不准:

确实C3、C4是100nF的,上面是我写错了。

网友B:
这是我很早学习的一篇“低电阻测量电路”文章,对你研究那个内阻仪有参考意义。

电路的输出将电阻值转换为完全相同的DVC,这意味着电路的输出可以与DMM电压表范围连接,以极高的精度获得电压方面的低电阻值。

下图所示的低欧姆测量电路包括一个5V稳压器级、一个使用二极管D、D2和晶体管Q1的恒流源级,以及一个运算放大器增益控制级(U1)。

1、该电路由9V电池供电。此 9 V 输出由 5L78 稳压器调节至 +05 V(DC)。该调节可为恒流源级和运算放大器提供稳定的电源。

2、恒流源级由D1、D2和晶体管Q1器件以及1k电阻R1构成。

3、晶体管Q1配置为发射极-跟随器级。其发射极侧端子跟随施加到其基极的电压,由于固有的基极-发射极压降,电压降低了约 0.6V。串联二极管D1和D2将Q1基极保持在低于+1V。

4、电阻R1通过两个二极管D5和D1将电流固定在2 mA。

5、根据开关 S0-a 的选择,在其中一个多圈微调电位计 R6 或 R2 上产生的 3.2V 直流电压。0.6V通过Q1和被测电阻Rx固定电流。
如果选择R2,则测试电流变为1 mA;选择R3后,测试电流变为10 mA。在底部的一对范围(x 1 和 10)中,被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Rx通过香蕉插头直接执行到 DMM 端子。

6、在从顶部开始的几个范围内,运算放大器增益级(U1)接通,使数字万用表能够读取运算放大器输出(引脚6)上的电压,并提供测试电阻Rx的测量日期。

7、运算放大器U1配置为同相运算放大器级,恒定增益为1 + 10,000/100 =101。由于我们希望增益正好为100,因此我们确定运算放大器输出与Rx两端电压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很早学习的一篇“低电阻测量电路”文章,对你研究那个内阻仪有参考意义。

电路的输出将电阻值转换 ...

你这个是直流的,TS457用的是交流法,原理有点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直流的,TS457用的是交流法,原理有点不一样

今天,我拿到一份半公开的交流内阻仪设计图,提供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拿到一份半公开的交流内阻仪设计图,提供给你参考:

基本原理:
1、首先由单片机的 DAC 生成 1K 赫兹正弦波,然后进入恒流放大电路 U7,给负载提供稳定的测试电流,同时通过 U1转换电流为电压供单片机测量。
2、电流了经由负载后,在负载两端产生正弦电压,经过 U2进行预放大,只后再由U3 转换为单端信号,之后再有 U3 二次放大给到单片机。
3、单片机采集到电压电流数据后,先进行滤波;得到纯净的正弦波数据后进行计算,得到负载的交流阻抗。之后的计算结果再次进行数字滤波,输出进行显示。
4、电压的测量相对简单,电压先通过 100:1的分压电阻降压 100倍,然后送给外置 ADC 进行转换。

阻抗测量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直流的,TS457用的是交流法,原理有点不一样

这儿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原理差不多;这个TS437可能是这种的简化版本:

网友B:
最早的DIY交流内阻仪,由赵老师发布在阿莫论坛,由于某种原因,赵老师完善后发布在38论坛上。后续出来的个人DIY作品,都是由此酝伸出来的。

我将详细电路图贴出来,供你参考:

万用表DIY一个毫欧计,分辨力达到1微欧,套件预订中……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38hot.net/forum.php? ... =%BA%C1%C5%B7%BC%C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DIY交流内阻仪,由赵老师发布在阿莫论坛,由于某种原因,赵老师完善后发布在38论坛上。后续出来的个 ...

谢谢。。。这些方案都太复杂了,原理其实都差不多,TS457由于单片机内集成了带PGA的高精度ADC,外围电路得到极大简化,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方案都太复杂了,原理其实都差不多,TS457由于单片机内集成了带PGA的高精度ADC,外围电路 ...

TS457那个芯片,是将运放、比较放大器放在一起了,所以外围电路简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