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蓄电池检测仪电压不准

楼主(2024-03-25):
蓄电池检测仪电压不准那一部是测量电压的

补充内容 (2024-4-27 00:14):
蓄电池检测仪电压不准的问题已经解决,单片机的一个io口烧毁,保存原芯片程序,更换芯片烧录程序解决,具体在7楼

网友:
自己查芯片功能就知道了,,有经验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能修的就是高手了

网友:
搜一下各芯片作用,看看输入部分有没有分压电阻。

网友A:
看线路板,输入电压经R423、R424分压,再经R425至U201,检查一下这几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板,输入电压经R423、R424分压,再经R425至U201,检查一下这几只电阻。

这几个分压电阻没问题,U201是APM32F103C8T6。R425进入u201的16脚。断开D403 R425测得16 脚的电压是2.34v 。难道u201坏了?

楼主(2024-04-27):
终于修好了,芯片U201是极海APM32F103C8T6的单片机,有一个IO 接口输出不正常,这检测仪之前应该是接错电源烧毁了,更换了许多元件,但是能显示就是测的电压不准,对单片机不了解没有往单片机上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单片机芯片,原来的JLINK烧录器还是刷悟空M1时买的,跟着网上的教程保存了原单片机里的程序,换上芯片按教程把原程序烧录进去,能够正常显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修好了,芯片U201是极海APM32F103C8T6的单片机,有一个IO 接口输出不正常,这检测仪之前应该是接错电源 ...

这个厂家不错啊,竟然没将单片机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