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内阻表测试了一下大电容的内阻,

楼主(2024-03-25):
手头的功放好多年了,湖山的,最近拆开检查发现正负电压不对称,顺带发现电容有漏液了,拆下检查发现内阻为24毫欧,63伏22000微法的,网上买了一对63伏日历的金字电容,标称是63伏47000微法的,实测内阻5.4毫欧左右。不知道这个内阻是否靠谱。

好像1030电池内阻表输出的是1000赫兹的交流信号来测试电池的交流内阻,那么按照容抗公式1/2*PAI*F*C,算出来的内阻应该在3-4毫欧左右,不知道这样算是否靠谱。
上传了图片,两只电容还带电的,分别是17伏和11伏,倒是内阻很接近。

网友A:
表测基本上是对的,算的不一定准,因为容量也不一定是理论值

网友B:
大电解电容的阻抗包括电容本身的交流阻抗及电阻两部分。在不同的频率下值是不同的。如果想看电容的好坏,除了看电容容量外,关键还得看直流阻抗,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解电容的阻抗包括电容本身的交流阻抗及电阻两部分。在不同的频率下值是不同的。如果想看电容的好坏,除 ...

直流~~~阻抗?电容有时间常数我懂,直流阻抗我确实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测基本上是对的,算的不一定准,因为容量也不一定是理论值

我只是听说,电池内阻表输出的是1000赫兹的交流测试信号。可能是900或者1000?网上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确切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阻抗?电容有时间常数我懂,直流阻抗我确实没明白。

打错了。直流电路中,确实没有阻抗一说。理想的电容两脚之间的直流阻值应该∞,但实际上达不到。阻值越小,品质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