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pr暗阀能改阀芯吗?

楼主(2024-03-25):
太阳能热水器维修阀用的是联塑的ppr暗阀,太阳能上水没问题,下水压力太小了,上下水一根管。农村自建房水压足够大,太阳能下水水压太小怀疑是不是暗阀的问题,影响了水流量大小,不知道能不能更换别的阀芯增大流量,实在不行只能装增压泵了。

网友:
靠重力的本身压力就小吧,又不是加压的...

网友:
可以把阀芯拧出来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上下水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水分开

已经预埋在墙里了,不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