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维修LED投光灯MD-TOD-200

楼主(2024-03-26):
LED投光灯故障原因一边2个集成灯珠慢闪,正好用电路维修保护插座维修下

楼主:
总结:故障原因4颗50w集成灯珠200w灯具又用采用防水设计,内部温度一定很高,还要把封闭防水恒流电源放在灯内,散热不够导致电源损坏,也没有用螺丝固定安装,灯珠压板螺丝还没有丝扣不掉才怪,产品质量不敢恭维,评价一年左右的灯具。

网友:
被热得喘气的户外投光灯。

网友A:
以前在深圳灯饰厂混的时候,这玩意叫洗墙灯,那时候的灯珠,三基色那种说是要5刀一粒,进口的,单色的也不便宜,记得我还收藏了块小的铝基板,现在灯珠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
这散热够吧

网友:
这个灯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亮瞎眼了!

网友:
散热要做好

网友:
三防设计有好处,但对于电源真没好处

网友:
拆解 评测的够仔细认真。

网友:
这个散热长时间肯定不行

网友:
散热铁的不行吧

网友:
发热量太大   散热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故障原因4颗50w集成灯珠200w灯具又用采用防水设计,内部温度一定很高,还要把封闭防水恒流电源放在灯 ...

哈哈人家厂家故意的,质量太好厂家都要倒闭了

网友:
2个恒流源独立,万一电源故障不会全灭。灯具过热的话,后面得加双滚珠轴承散热风扇。

网友:
计划性报销  除非自己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深圳灯饰厂混的时候,这玩意叫洗墙灯,那时候的灯珠,三基色那种说是要5刀一粒,进口的,单色的也不 ...

技术弄透了,就白菜价了!但还没搞精!